AR6100用于450电直上的设置

楼主(2008-11-06):
AR6100用于450电直上的设置AR6100用在450SE上,陀螺仪用的GY401,感度线插在GEAR通道
偶的遥控器是9X2
现在飞起来后尾部摇摆得厉害
请教DX在9X2上如何设置

网友A:
调整TRVL ADJ.中GEAR通道的百分比数字即可,可以用GEAR开关切换2档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TRVL ADJ.中GEAR通道的百分比数字即可,可以用GEAR开关切换2档感度

好象不是这种方法的哈
谢谢!!!

网友:
可以用第五通道,即GEAR通道替代笫7通道来设置陀螺感度。具体设置方法:1、在FUNC.LIST(功能菜单)中进入GYRO SENS(陀螺仪感度设置)菜单,选择INH(关闭第7通道感度功能)。 2、关闭遥控器开关,按住ENT按钮同时打开开关,进入SYSTEM.M(系统菜单),选择DeviceSEL子菜单,进入后选择GEAR SW的输出为OUT:GOV。 3、重新进入FUNC.LIST菜单,你会发现子菜单多了一项GOVENOR,然后进入这个子菜单就可以进行感度设置了,注意数字前的“+”号代表锁尾模式,“-”号代表一般模式。至此感度设置完毕,以后你可以用遥控器上F.MODE(飞行模式)开关进行感度切换了。

网友:
楼上的方法,完美!

网友(2008-12-22):
完美!由于我一直用FF9,FUTABA的感度就在第五通道,不会这么麻烦,现在刚开始用DSX9,正在为感度插在GEAR上不知怎么随idle切换发愁,太感谢了!

网友:
JR和FUTABA在插陀螺仪的线的时候的通道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