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和FF7之间的选择

楼主(2008-11-06):
想选一款控,JR DSX9和9XII及FF9价位太高了.
想在7通里选一款.
JR DSX7和FUTABA FF7H价格上好象在差不多的区间,从性能和手感上哪个稍强些呢?

网友A:
飞普通的机机都行。上高档机的话。。。都不行

网友:
dsx7好,有曲线

网友:
FF8和6EX
因为.FF8够用了.9没必要.6EX不比FF7差多少.总之后来资金够了都要换掉
选FUTABA是因为接受好配不少.

- -我是JR的..

网友:
2.4G就要改改老观念了哈

网友:
别的不说,看做工就看出来了,FF7的外表比不上DSX7

网友:
想都不要想

DSX7.第一是它是2.4G,第二是因为它的点阵屏幕可以直接显示曲线,而FF7还是古老的数值显示方式.

网友:
当然选DSX7啦。2.4G大势所趋!

网友:
还是DSX7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普通的机机都行。上高档机的话。。。都不行

没见过ALAN用过DX7么??

网友:
JR 的 显示是好,我也在用DSX7
但是 JR 的 接收 插口 和F 的 不一样。
搞的  舵机和  401 来了以后得先用刀子  修理插头。。。
很是郁闷
小日本也是  都一个国家的,干吗 搞两个标准!

网友B:
如果飞450SE的话,DSX7你感觉还缺点什么功能呢?

网友:
如果安装了象真大包围的450,那还缺SWASH---THR用于稳定航线飞行。。。。。。如果3D那没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识是飞3D的话,DSX7足够了吗?

网友:
DX7飞450足够了,如果你打算未来要上油机或者更大的机机时,那入手DX7,2500的价格还不如多给300直接上9X2电动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飞450SE的话,DSX7你感觉还缺点什么功能呢?

好像少个倒计时功能,其它功能都够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的搞婚外情,反脸了你不知道吗?

网友E:
首选DSX7,周围好多人用。

网友B:
问个小问题,JR的网站上为何看不DSX7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