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浆问题求解--不同电池双浆程度不同

楼主(2008-11-06):
本人遇到一个问题,不同
电池
,飞机双浆程度不同,新买的电池双浆不明显,旧电池双浆严重。请高手帮助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
横轴, 中联 可能变型

网友B:
大桨夹变形阿

网友C:
换桨试试,我的同样问题,换碳桨后没问题了,木桨和玻桨质量好的也没问题。

楼主:
根据前面几位楼主的提示,仔细检查了飞机,发现横轴螺丝没旋紧,旋紧后故障现象消失了。谢谢!!!

网友D:
最好每次飞之前检查一下各个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