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元无刷新想法

楼主(2008-11-06):
以前自改的10元无刷,小空心管太难寻,这几天在淘宝上发现有几块钱的微型轴承卖,就有一新想法,将有刷
电机
的三根线和电机轴固定在微型轴承内径,外壳固定在外径上,很容易就改成外转无刷,有兴趣的可试试。我已买了些微型轴承试试,成了就发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A:
有刷电机的绕组接线和无刷电机的绕组接线方式都不一样。

楼主:
接线不是问题,根据我用小空心管改的,只要是三极电机,直接从原接线直接引出就能用了。

网友B:
我顶啊!抵制暴利

网友C:
照这样说,把三跟线直接引出来接电调就行,为什么要固定在轴承内径上呢?反正你是外转子的嘛

网友D:
期待你的成功

楼主:
我是把有刷电机改成无刷的,有刷电机是有后盖的,而电源线是要穿过后盖的。当然你可取消后盖,理论也可工作,但外壳就只靠前部支承,实际没法工作。我的想法将便宜的有刷电机通过简单便宜的方法改成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