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的虎趴倒了

楼主(2008-11-06):
4月买,整个夏天都没怎么玩。
前天再去跑一下,在草坪上来回几次,就不动了。一检查,原来是......
好惨啊,难道要重新买个底盘?
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解救办法呀?

竟然是这里断了

竟然是这里断了

楼主:
十分纳闷,为虾米是这里有问题。

网友:
你这个底盘还是改良型的呢!!
1.用金属片修补
2.再买个底盘

网友A:
HL出 金属底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L出 金属底盘了

真的假的?

网友:
修一下先吧....好歹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易损.

楼主:
改良型的只是加固了摆臂那些位置。谁知道这里也会出事。

网友:
只有换底盘了~

网友:
塑料坦克只能跑跑水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