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能把两块7.4v/880mAh/15C锂电41.7g 放到机翼下面当挂弹并联到一起83.4g 1760mah

楼主(2008-11-06):
请问我能把两块A.K.E DRAGON 7.4V/880mAh/15C锂电池组 41.7g 7.4v 880mah的锂电放到机翼下面当挂弹并联到一起83.4g 1760mah

应用在改造lama上吗?

这样重量会增加41.7g 但是升力是1818 无刷的 2*300g,即使半油门也是300g以上,无刷改好后连机壳大概是280g左右。

但是电量增加到1700mah以上,可以增加更长时间的留空时间

这种推测是否可行呢?

楼主:
在lama机壳两侧开孔做机翼,挂

A.K.E DRAGON 7.4V/880mAh 15C高能聚合物锂电池组是一个多用途产品,它既可作为小型电动直升机和小型电动固定翼的动力电池,也可以作为大型电动模型的接收机供电电池(需另外安装UBEC)。
  本组电池峰值输出电流高达22A(25C),常时最大输出电流为13A(15C),而重量仅41.7g,非常适合:EP200、EP100、LAMA、雷鸟等小型电动直升机使用。本品已经安装好了JST插头。

货号:AKE0921D880C15
容量:880mAh
组合形式:2S1P/7.4V
接口:3针标准平衡充电接口
放电倍率:持续15C(13A)持续,突发25C(22A)
尺寸:14.15mm x 30mm x 53mm
重量:41.7g

楼主:
A.K.E DRAGON 7.4V/860mAh 20C高能聚合物锂电池组是一个多用途产品,它既可作为小型电动直升机和小型电动固定翼的动力电池,也可以作为大型电动模型的接收机供电电池(需另外安装UBEC)。
  本组电池峰值输出电流高达34A(40C),常时最大输出电流为17A(20C),而重量仅50g,非常适合:EP200、EP100、LAMA、雷鸟等小型电动直升机使用。

货号:AKE0921D860C20
容量:860mAh
组合形式:2S1P/7.4V
接口:3针标准平衡充电接口
放电倍率:持续20C(17A)持续,突发40C(34A)
尺寸:62mm x 34mm x 11.5mm
重量:50g

或者干脆做成机翼部分,呵呵就是宽大了点

网友:
依我看,只要控制好重心,想法还是可行的

网友:
重啦,普通LAMA,改造成无刷,建议总重别超过450克,除非用大LAMA改,大LAMA改后在650克以下为好。这个重量主要考虑到浆和齿轮比方面,要不你换再好的电机,总的拉力还是有限的,除非你把齿轮和浆的比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