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450尾管防撞保护的设想,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2008-11-06):
我从来没飞过,也没见别人飞过450 ,对450威力没有领教过。但是见到不少人炸鸡时候尾管受损,所以想到一个办法加固尾管。
用泡沫塑料(有一种不是纯白色的,更坚韧的那种泡沫塑料,电器包装常用到),切成方块或者圆弧,固定在尾管最容易和桨叶碰撞的局部,在不影响机件运动的前提下可以做的宽大厚实一点,这样可以在桨叶撞击尾管时起个缓冲和分散撞击力的作用。
如果设想飞行时不做复杂剧烈动作,只是悬停练习,油门也不是开到最大的状态,这样的条件下的撞击,能被这个方法化解吗?
我凭空想象,不知道那个悬停状态下桨叶撞击尾巴的威力多大?
大家觉得这个法子行得通吗?
请前辈们指教啊

网友A:
大多是摔弯的,不是被桨打弯的

网友B:
应该是没有用的。即使是摔的力量泡沫也抗不住。与其要上泡沫。不如安练习架了。

楼主:
我设想的情况是,在悬停练习中,失控落地的高度不会太大,桨叶转速不会太高,坠地时桨叶与尾管发生接触。
在上面的情况下,不考虑摔弯的情况,我的方法有可能有效保护尾管吗?

网友C:
我看没什么用,我有架GL450C,正在练悬停,如果不飞高的话,根本不会摔弯尾管,而是可能摔坏
大桨,横轴,陀机之类的更贵重的东西.

网友D:
可以的!我就是用这个方法保护的,飞机7月26号回来的固朗,到今天一共炸机6次,损失大奖2付,舵机齿10付,主轴横轴若干,脚架一付,唯独没有损失尾管。尾管上保护用的泡沫都被桨打破几次啦!

网友E:
本人觉得没有多大的效果。而且现在尾管价钱很便宜了,就是换时麻烦一点。

网友B:
支持楼上的。尾管超便宜,保护不保护也没啥意思。可能楼主的意思是怕打到尾管上把桨打坏。安上练习架哪都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