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氧胶的特点及应用

楼主(2008-11-07):
厌氧胶(anaerobe)螺纹胶、轴承胶等

厌氧胶的成分比较复杂,以不饱和单体为主要成分,还会有芳香胺、酚类、芳香肼、过氧化物等。
近年来,国外厌氧胶的配方不断推陈出新,日臻完善,受到机械行业的青睐。

它与空气接触时不会固化,一旦隔绝空气后就迅速变成交联状的固体聚合物。能在室温快速固化。
固化速度快,强度高、收缩率小、密封性好。固化后可拆卸,
耐热、耐低温、耐压、耐冲击、减震、防腐、防雾等性能良好。胶缝外溢胶不固化,易于清除。

用途广泛,密封,锁紧、固持、粘接、堵漏等均可使用。储存稳定,胶液储存期一般为三年

典型应用:

1.锁紧防松。金属螺钉受冲击震动作用很容易产生松动或脱机,
传统的机械锁固方法都不够理想,而化学锁固方法廉价有效。
如果将螺钉上厌氧胶后进行装配,固化后在螺纹间隙中形成强韧塑性胶膜,使螺钉锁紧不会松动。

2.密封防漏。任何平面都不可能完全紧密接触,需防漏密封,
传统方法是用橡胶、石棉、金属等垫片,但因老化或腐蚀很快就会泄漏。
而以厌氧胶来代替固体垫片,固化后可实现紧密接触,使密封性更耐久。
厌氧胶用于螺纹管接头的密封、法兰盘配合面的密封、机械箱体结合面的密封等,都有良好的防漏效果。

3固持定位,如轴承与轴、皮带轮与轴、齿轮与轴、轴承与座孔、衬套与孔等组合配件,
以前无一例外的采用热套、冷压等尺寸过盈方法装配,再辅以键和销子等。
这种固定方法加工精度要求严格,而且因热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磨损和腐蚀,很容易产生松动。
使用厌氧胶可填满配合间隙,固化后牢固耐久,稳定可靠。
使加工精度要求降低、装配操作简便、生产效率提高。

4.填充堵漏,对于有微孔的铸件、压铸件、粉末冶金件和焊接件等,可将可将低黏度的厌氧胶
涂在有缺陷处,使胶液渗入微孔内,在室温隔绝氧气的情况下就能完成固化,充满孔内而起到密封效果。
如果采用真空浸渗,则成功率更高,已成为铸造行业的新技术。

电动直升机建议选用:低强度螺纹锁固剂
低强度、可拆卸,触变性粘度。
适用于大多数金属表面,易拆卸。用于M2-M12螺纹的锁固与密封。
应用于直径不大于1/4"的紧固件时效果最好,具有一定的润滑性以达到精确的夹持负荷。

一般模型店出售的未加说明的厌氧胶往往是中强度,甚至是高强度的胶液,导致日后螺丝拆不下来,请各位模友注意一下

网友:
值得学的好材料。

楼主(2009-04-09):
顶一下,新手朋友会用到的

网友:
资料类很实用

网友:
真的是学习了。螺纹胶还分那么度种类

请问。电直上一般用哪个螺纹胶啊。我有个绿的螺纹胶,可好像怎么都干不了一样的

楼主:
回LS的兄弟,厌氧胶要隔绝空气至少4小时才会固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LS的兄弟,厌氧胶要隔绝空气至少4小时才会固化啊

明白了。见笑了 第一次用这个啊

搜索我还知道了这个。LZ做下说明最好了。

只要是金属对金属就要上螺丝胶
金属拧塑料胶件不用上的

楼主:
谢谢你的补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厌氧胶(anaerobe)螺纹胶、轴承胶等

厌氧胶的成分比较复杂,以不饱和单体为主要成分,还会有芳香胺、酚类、芳香肼、过氧化物等。
近年来,国外厌氧胶的配方不断推陈出新,日臻完善,受到机械行业的青睐。

它与 ...

网友: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大将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还能帮LZ顶帖(哈哈)

网友(2009-05-23):
能提高自己活跃度,还能帮LZ顶帖(哈哈)

网友(2009-08-19):
T43 R48,分别属于哪种?

网友:
好资料,我也正在使用

网友:
同时满足 厌氧+金属 才会固化

网友:
顶楼主 黑夜里的明灯

网友(2010-09-11):
引用 楼主:
回LS的兄弟,厌氧胶要隔绝空气至少4小时才会固化啊

那我电机上铜齿时怎么感觉瞬间就固化了一样,所以必须手很快才可以!  242的

楼主:
242上马达齿确实会感觉固化速度很快,手不快就移不动了
但是要达到设计强度还是需要静放几小时的

网友(2011-08-16):
哈哈,很受用。谢谢啦

网友:
现在模型店很多都买红色的高强度螺丝胶。估计是为了大家早点吧机机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