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 有没有LIFE的平衡充功能?

楼主(2008-11-07):
X6对LIFE的串充功能是有的,不知道有没有平衡充的功能?

网友:
不懂,等高人来分解

楼主:
新版本会不会支持LIFE的平衡充啊?

网友:
我是2.27最新版本不支持

网友:
2.26的就有LIFE的平衡充功能了,只能支持2~6S Life 的平衡
需要把平衡头插进去,翻电池种类,里面有LIFE

楼主:
我也是2.26版本,平衡充4S LIFE,压差很大。四个电池的电压分别是3.55 3.45 3.20 3.60 究竟有没有平衡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2.26版本,平衡充4S LIFE,压差很大。四个电池的电压分别是3.55 3.45 3.20 3.60 究竟有没有平衡充?

不知道你充电之前的压差是多少
另外X6可以充的LIFE电池是特指磷酸铁锂,A123类型的,标称电压3.3V,充满3.6V

网友:
life....不懂~又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充电之前的压差是多少
另外X6可以充的LIFE电池是特指磷酸铁锂,A123类型的,标称电压3.3V,充满3.6V

充之前A123的电压是3.15 3.15 3.15 3.15    这电池串充后已经跑船用过一次
很奇怪,串充后压差很大,但放电后又没有压差。再次平衡充又有很大压差

网友:
充电器有问题---不准!    我用B6充都要充2次.  电压在3.58---3.6  之间
想再买一只!不是B6的!

楼主:
X6充A123, 电压竟达到每节4.3V 晕! 正常充满的电压是3.6V

网友:
你先看一下说明书有没有充A123电池呀,如果有的话,就可以调出来的,如果没有的话,你最好不要拿LIPO功能去充A123电池啊,危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