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4模拟器里面添加自己喜欢的机型

楼主(2008-11-07):
首先要下载,下面的网站很多机型,
亚托  600地址:

http://www.knifeedge.com/forums/downloads.php?do=file&id=4197

X-TEMEM 50 地址:
http://www.knifeedge.com/forums/downloads.php?do=file&id=7792
然后解压文件,解压后通常有2个文件看下图:
一个是模型文件,一个是涂装文件

然后运行G4模拟器,点simulation下拉菜单里面的import,下拉里面的最后一项如下图:

读入刚刚解压的2个文件,注意,2个文件都要读入:

最后到自己定义的模型里面去选择想飞的模型,但要适当调整舵面

接下来就可以爽飞了,G4,可以联网,可以试试

楼主:
建议把G4升级到G4.5 .各方面感觉都不一样

楼主:
[red]飞鹰模拟器又出新品全能5.5代最新上市支持最新版本凤凰2.0,和G4.5(模拟器还是飞鹰最先进[/red]
独家又率先,造福玩家

VRC支持14个赛车道,欢迎飞鹰5代用户升级。

USB接口真正硬件解码,和原版完全一致,不会出现不识别硬件,抖舵等兼容问题,并且硬件支持[red]VISTA操作系统[/red]
,飞鹰品质模拟器中的霸主

[red]硬件支持G2,G3,G4,AEROFLY(1.11.7.9最新版本,独家),凤凰(认证版本不用担心锁死,独家),VRC (专业车模拟器,独家),XTR等模拟器软件[/red]
,手感更逼真,设置更专业,练习,设计的好帮手[Y][Y]

下面欣赏下各种模拟器的截图:

XTR,漂亮华丽的画面:

AEROFLY1.11.7.9最新版本,可以试试高山滑翔机

全中文的G4(G3.5),练习暴力3D的好帮手

凤凰模拟器,水机也试试,还有700

谨防假冒

注: 飞鹰G4用户可以免费升级到G4.5

网友(2008-12-27):
画面看着很不错

网友:
终于知道怎么把下载的模型和场地加进去了,谢谢

网友(2009-03-29):
机修的贴,每帖必顶

网友:
请问在哪里可以下到凤凰模拟器的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要下载,下面的网站很多机型,
亚托  600地址:

http://www.knifeedge.com/forums/downloads.php?do=file&id=4197

X-TEMEM 50 地址:
http://www.knifeedge.com/forums/downloads.php?do=file&id=7792
...

为什么我解压出来没有你图上所讲的那两个文件的。

网友(2009-06-04):
根本不能解压啊!

下载下来只是个RFX文件啊!怎么弄,说仔细点啊!

网友:
請問 機修工~
我下載的 T-rex250SE_AV 4.00.052 & T-rex450SE V2_EA 3.50.065...
為何出現的只有 T-rex450SE V2的圖形,而T-rex250SE卻沒有出現(機頭罩是黃色的及藍色的金屬件圖形)?
G4 是 4.00.052版~
謝謝你~

网友:
如何解压缩rfx文件啊

如何解压缩rfx文件啊~

网友(2009-07-05):
奇怪了,我的添加进去了但是在选择飞机里面却没有哦,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