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齿轮

楼主(2008-11-07):
铣了个齿轮 耗时2小时多 更难的是不知道怎么切开

楼主:
再床上装了个数显卡尺 真是好用啊

网友:
带锯机应该可以,但是最好是大型的那种,手持的不稳,切完了上车床修边就可以了,这活干的漂亮,但是沙发却没人做???

网友A:
兄弟,,,,这个东西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个东西装反了,,,,,

是顺铣 不是装反了

网友B:
怎么不是先切开再铣齿,现在铣好了齿再装夹切开不就把齿形给夹坏了,要不用线切割??但是那样的话,加工费用就增加好多了。

网友C:
只能用线切割了。另LZ数显卡尺安装的位置不便查看,容易落枕

网友:
用割刀,快断处用锯子剧开

网友:
铝齿也比胶齿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是先切开再铣齿,现在铣好了齿再装夹切开不就把齿形给夹坏了,要不用线切割??但是那样的话,加工费用就增加好多了。

先切再铣要耗更多时间 8MM厚的 一个齿轮大概要铣20多分钟 只好连起来一起铣了 原来是60MM的硬铝 用手锯 弄了20分钟   线切割好像不便宜啊 铝比钢更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用线切割了。另LZ数显卡尺安装的位置不便查看,容易落枕

实在是找不到更合适的位置了 呵呵只好 将就的用了

网友D:
显示出车铣一体机的优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出车铣一体机的优势了。

 是车铣2体机 7632铣和安庆红旗车

网友:
磨一个薄一点的切断刀(2mm),慢慢切吧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
还用铣齿时的装夹方式,找一跟好一点的钢锯条,做一个刚性好一点的U型架,固定在拖板上,车床反转加润滑或用压缩空气吹除铝沫漫漫锯。

网友A:
用尖头到先车个“小槽” (可以当是两个齿轮的“倒角”)

然后顺势用锯条切入,,,,(开慢车,最好加切屑液)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尖头到先车个“小槽” (可以当是两个齿轮的“倒角”)

然后顺势用锯条切入,,,,(开慢车,最好加切屑液)

细心,难得,很羡慕你的年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细心,难得,很羡慕你的年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铣了个齿轮 耗时2小时多 更难的是不知道怎么切开

楼主如在这我可用DW帮切开5~6个:loveliness:

楼主:
看来有必要备个DW了

楼主:
其实一直都想把手锯装在DW的往复锯上   这样就不用考虑锯条的损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一直都想把手锯装在DW的往复锯上   这样就不用考虑锯条的损耗了

手锯的是碳素工具钢,受不了速度过高,但可以试试,因为现在有双金属手锯条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铣了个齿轮 耗时2小时多 更难的是不知道怎么切开226362263722638

楼主学习旧帖不够仔细啊。旧帖有一个是先车一道道的槽的(不用车断,只须比齿轮的小圆深就好),然后再铣。原帖还有一句话:这样不用担心车刀被打耳光

网友:
做这样的齿轮不要买棒料,可以用板料做,拿心轴穿起来车,然后在铣,比切省事多了!

网友:
26、27楼都是正解,比铣齿后切断容易多了!

楼主:
搞定了 用时4分钟多 很爽 声音小的很 买了个得伟手持的 懒的改  又溜去背了台汉斯 安海

网友:
呵呵 什么都羡慕

网友:
这种加工工艺是错误的,应该事先把棒料锯成毛坯,进行车削加工外园,内孔,端面,再铣齿才对。

网友(2012-07-17):
不错不错,想买齿,又没米,想铣齿,又没床,只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

网友:
非常有道理
引用 网友F:
先切片,然后几片固定到一起再铣齿会不会好些?

网友F:
先切片,然后几片固定到一起再铣齿-----非常有道理

网友(2012-08-24):
切刀磨得好的话就上车床切,要不就线割

网友G:
开始的时候铝合金上面没有齿,定位齿是不是铣出几个齿后才压到铣出的齿上?开始铣的几个齿是如何判断位置的

网友:
难得的滚齿机。

网友:
不错啊

不错啊不错啊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始的时候铝合金上面没有齿,定位齿是不是铣出几个齿后才压到铣出的齿上?开始铣的几个齿是如何判断位置的
有分度头可以直接操作 铣刀一次铣出齿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