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改铣!

楼主(2008-11-07):
车床买了,车是不愁了.可没有铣呀!于是开始自己想办法了.先是弄的钻改铣.失败了       先发钻的,后发2400改的.

楼主:
就用的这小台钻,配十子虎钳

楼主:
虎钳粗糙极了.旷量很大.费了好多时间修整.总算不太旷了

楼主:
固定到台钻上

楼主:
看起来是不错,可一试车就露馅了.铣软材料还行,啃钢就老费劲了.床子乱颤    该之前别人就说刚性差!可偶没听啊

楼主:
没办法!就把目光瞄到俺的2K4车床了!就用它改吧

楼主:
开始拆床!卸下刀架和小拖板!

网友:
算了吧, 这样的"铣"我也弄过了, 刚性太差, 让刀严重, 而且很容易把刀刃打断, 损失很大得.
最好还是老老实实买了铣.

楼主:
等着看成品啊!那么着急说干吗

楼主:
就把它!小拖板立起来

楼主:
怎么固定呢?就它吧.是固定小拖板的圆盘,能变角度啊.

楼主:
本来想弄个直角铁的,结果找到了一个铸铁的方块, 是个液压的换向阀体.50X50X70的!

楼主:
做的过程少拍图了,补上来.偶这个可敦实呢

楼主:
用两根长螺杆装在圆盘上!哈哈!我这个随便转角了

网友:
我就担心导轨日后的磨损情况,是否会加剧报废。

楼主:
够帅了吧? 这个倒是行了!可平口钳没有呀! 挨点累先自己做个.

楼主:
就这板了!开锯.10MM的钢板

楼主:
锯吖锯!锯吖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