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1

楼主(2008-11-07):
有飞过P51的大侠吗?这款飞机配置如何?性能怎样。先谢谢了

网友:
电动的?我看到过油机的,据说很不错

网友:
有好几个厂家的, 你必须具体一些.
我有一架25级的,现在已改电的了. 这架机起和降都难,但在空中却非常的好飞.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電動的我剛裝好一架,用2217馬逹剛好夠飛,後改用輝盛2915馬達,9X5漿,50A電調,爽飛!不過降落時總是頭著地,不知是否重心太前,另轉彎時太急容易跌高度,整體飛行姿勢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動的我剛裝好一架,用2217馬逹剛好夠飛,後改用輝盛2915馬達,9X5漿,50A電調,爽飛!不過降落時總是頭著地,不知是否重心太前,另轉彎時太急容易跌高度,整體飛行姿勢不錯!

这机在起落的时间都有一定的接杆量,正常的.另外,2217拉力还是差点..建议上GS好点的电机,电调25A就够了,1300的电池可以轻松飞5分钟以上.

网友:
我飞的是40的油机,起飞、降落都很好掌握,很好飞的机机!

网友:
想问下LZ想玩油的P51还是电的P51..?

大小多大..?

如果是泡沫的那种小P51..新手很难飞..除非高人调到很完美..

因为这机小..速度高才好玩..速度不高容易不稳定..也由于他的前两起落架在机翼上..

所以如果新手降落..一般都会头撞到地上去..

油的P51..相对小泡沫P51..稳定很多..具体怎样..我没有玩过..在此就不多作信息的提供咯..

楼下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