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丝如何车啊

楼主(2008-11-07):
在这里向各位高手请教反向罗纹的车法谢谢

网友:
大拖板从卡盘到尾顶方向走刀啊。

楼主:
我的车床只能从顶尖向卡盘方向走刀

网友:
车床可以反转

网友:
挂轮反转

网友A:
主轴反转了,那刀也要翻个180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轴反转了,那刀也要翻个180度啊

把刀尖对正中心反转.车床开反转!从卡盘根部车起..

网友:
  楼主应多学点技术,增加功底。

网友C:
是丝杆反转,一般小床没有这个功能,CM615有.

网友:
看来云老大真的要开个版块,,,,

网友:
丝杆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刀尖对正中心反转.车床开反转!从卡盘根部车起..

丝杆反转, 主轴也反转,车出来还不是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丝杆反转,一般小床没有这个功能,CM615有.

2K4的床有啊,在床头后面有一个手柄可拉起上下搬的就是控制丝杆正反转的,还有主轴也可以通过开关来实现主轴的正反转.

楼主:
我的床和大晶牙是一个型号,请问大晶牙是怎么车反丝的我请教过我们这的老车工他也没法子,说只有改装挂轮让丝杆反转材行,开倒车和车刀反装车出来的还是正丝

网友:
一看见某些装B的家伙说话就象吃了苍蝇

网友:
莫装B装B挨雷劈

网友:
丝杠没反转的床挂轮架里装个介轮就反转了,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2008-12-28):
买不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