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液晶显示器改怎么改一下?

楼主(2008-11-07):
有台小液晶显示器,用夏普的CCD摄像头连接上,怎么显示器上画面总是时有时无,而且间隔很快,大概1、2秒钟就画面闪烁一下!而显示器接在VCD上可以正常播放,接SONY15E摄像机也可以正常显示,摄像头接在29寸电视上也没有出现过画面时有时无的情况,大家帮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是否液晶显示器的输入门限值太高了,应当怎么处理一下!请各位帮忙啊!

网友A:
图像制式对不对?

网友B:
制式不对,或扫描频率不匹配!个人观点!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制式是没问题的。估计跟液晶屏的驱动板有很大关系,刷新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