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艘船配个什么电机?

楼主(2008-11-08):
配什么电机电池合适,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船长56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

无语 。。。。。。。。。。。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什么电机,电池合适,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船长36cm.

船长才36CM?你配个B2030应该够跑了,电调有35A就够了吧?呵呵

网友:
etti不是也卖电机吗。据说很枪手哦。有人为了买那电机还骂街呢。

网友B:
LZ,想问一下你的这些配件都是在哪里买到的,能告诉吗?谢谢。

楼主:
晕船长56 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想问一下你的这些配件都是在哪里买到的,能告诉吗?谢谢。

淘宝

网友:
配个2858电机,KV在4000左右

网友:
去ETTI网站发消息等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什么电机,电池合适,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船长56cm.

ETTI无刷3800kv

网友C:
ETTI网址是多少啊?我都找不到啊,百度和谷歌都找不到啊!!!!!

网友:
便宜的。飞高b2860 4100kv  德国2317.31桨

网友:
飞速达的B2856也很便宜,才198经济又实惠。淘宝有随便有。

网友:
我貌似有个TS-CZ1530-6T,,,好想kv高了点4700kv

网友:
引用 网友C:
ETTI网址是多少啊?我都找不到啊,百度和谷歌都找不到啊!!!!!

WWW.ETTI.COM.HK

网友D:
引用 楼主:
配什么电机,电池合适,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船长56cm.

电机:各种380L~540S 无刷电机,各种540 级别有刷电机
电池:7 节NI-HM 电池或者11.1V LIPO
电调:60A 以上

楼主:
再次请教,我有个闲置的3674无刷 不知是否能装在这条穿上?会不会很重?? 另外配个几s的电池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我有个闲置的3674无刷 不知是否能装在这条穿上?会不会很重?? 另外配个几s的电池合适。

个人感觉超重了

网友:
用3800轉的摩打可以有好的表現,33/3車葉,重好快呢!

网友:
推荐FX的外转子无刷+电调

很实在的东西 我用了两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各种380L~540S 无刷电机,各种540 级别有刷电机
电池:7 节NI-HM 电池或者11.1V LIPO
电调:60A 以上

就这个组合就很爽了! 试试吧!   上7节或10节11.1里电两块都行,不过要上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