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上的这些东西该怎么样配合起来玩模拟

楼主(2008-11-08):
手头有华尔科的22#E 遥控器,还有个不知什么名的USB-S端子(4芯)连线,软件是REFLEX 飞行模拟器
启动REFLEX后提示这样的错误:“未发现REFLEX接口!请检查你的硬件连接”

USB连线好象是用在SIM这个模拟器上的,现连接上电脑后附带的指示灯不停闪动。

我应该怎么改动连线,或者要怎么设置?

高手们请指教。

网友:
这个控直接做一根并口线就可以用了!  拿打印机接头和S端子线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