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飞450SE小体会。

楼主(2008-11-08):
我的配置

YT450SE,4个9G辉盛 ,SDK800,TDF6C

图片链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8143&extra=page%3D1

1。桨距、油门   我想把桨距调大点,免总是大油门才能起飞,可桨距大了,陀螺仪锁尾失败,最后还是降底

2。尾桨 炸机后,炸机后,尾桨磨损也会影响飞行,特别是尾部抖动

3。电池 过充、过放都会搞坏电池或降低电池寿命,所以要合理用电池不过充和过访。

4。大桨 如果偷懒不给大桨做平衡,机身会抖,轴承也会受影响。

5。锁尾 DS是陀调陀机种类(普通陀机、数码陀机)LIMIT是尾陀行程,感度摇控调。

6。陀机、陀臂 CCPM调整的关键

7。横轴 对于新手,横轴过硬会引起更多的损坏。

8。尾管 新手用铝管炸机可修复

9。TDF6C PZT调螺距起始位置,PLT调螺距行程长短,H:1MX H:2MX调升降和副翼的正反方向

10。练习杆 用碳纤杆加象筋做简单、便宜也好用

11。飞行技术练习方向 起飞动作->蛙跳->对尾悬停->四面悬停->航线->3D

以上是我个我玩450SE的体会,如有不正确的地方,请高手们指正。

网友A:
请问悬停没练好 蛙跳不会炸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悬停没练好 蛙跳不会炸机吗

蛙跳是悬停的基础吧,

能悬停了,还跳个P啊。   我个人的理解。

网友:
悬停是不动油门 控制前后左右
蛙跳 不但要保持前后左右平衡 还要动油门
难道不是蛙跳更难吗

网友:
悬停不动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