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11-08):
请教高手,我有架1:10的油动平跑车,我想提高速度要改什么配件呢?在不换
发动机
的情况下

网友A:
换个大轮子管点用

网友B:
改变速箱!说白点就是改两3个齿轮!!

网友C:
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换罗西引擎!!

网友C:
还可以自己把硝基比例提高,但记得按比例加入润滑油。
我试过在30%燃油中,把硝基提高到60%,用在1/8越野上。那动力--欲仙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