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桨旋转方向的问题

楼主(2008-11-08):
忽然想起个问题,尾桨的旋转方向对飞行有什影响吗?如果把450的皮带反扭,当然尾桨也要反装,重新调好中立点,这样对飞行有影响吗?

网友:
应该没事把,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我的就是反转,反装的,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网友A:
而且还解决了尾桨角度不够的问题,我们着就有莫有这么装的,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还解决了尾桨角度不够的问题,我们着就有莫有这么装的,没发现什么问题

我就是由于正装的尾桨角度不够,而装反的,效果不错

楼主:
我是看了尾桨中立点调整的文章想起这个问题的,
如果中立点太偏左,不知道反装能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看了尾桨中立点调整的文章想起这个问题的,
如果中立点太偏左,不知道反装能不能解决?

看了楼上的回答貌似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