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飞不起来怎么调啊?

楼主(2008-11-08):
刚收的雷鸟,油开到最大,飞机也离不开地面,停几秒钟就会断电,换新电也不行,卖家说是
电机
长时间高速工作有损,所以自动保护断电,但是飞不起来他也说不上来。该这么调啊请高手指点一二,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以前我飞雷鸟的时候是把电源换到9.6V或者更高的,不过现在的机器不知道会不会烧电路

网友A:
有刷还是无刷?有刷的话,估计电机碳刷磨损差不多了,效率低了,要修理或者更换。无刷的话,电池电压适当么?估计是电调或者电机有问题了,还有检查一下双桨情况,有双桨要消除。

楼主:
是有刷的,新的电机不会有问题吧,那个卖家还不至于???

楼主:
还有测试几分钟电池发热是正常吗?

楼主:
还是飞不了郁闷中

网友:
你尝试提高电压试试看,但是不要长时间试,只是看一下是不是电压不足的问题

网友B:
楼主,电池充电了吗

楼主:
电池是充好的,就是飞不起来,还老是断电,油门过半就断电,还有怎样提高电压,是把两块电池并在一起吗?

网友C:
感觉是电池问题.再换块试试下.

楼主:
不行啊,我买了三块电池也不行

网友D:
以前我飞雷鸟的时候是把电源换到9.6V或者更高的,不过现在的机器不知道会不会烧电路
  嘿嘿,兄弟,我的接收板就是换上11.1伏  烧了,今天花了95园买了一块

楼主:
怎么办啊?没有办法了吗?

网友D:
  买接收板吧,没什么可犹豫的

网友E:
现在飞起来了吗?我的也是啊,换了新电就只能起来0.5米高

网友F:
又一个间歇休克问题,看来是普遍现象啊

网友G:
我的雷鸟也是这个问题啊
我把功率管放大了也不行 :funk:
电压还是6.5V左右啊

网友H:
和我的小LAMA没电时候情况一样

楼主:
不行啊,还是飞不起来,怎么解决啊?我快没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