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600求救

楼主(2008-11-08):
我用的PCM9XII 遥控 陀螺是RCE-600 +辉胜9克, 在地面上直打转,  不知要如何调试, 发射机也不知道要怎么设置,  请教高手了........

网友A:
打一下陀螺的正反向开关(陀螺面板上)

网友:
又是学前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陀螺的正反向开关(陀螺面板上)

有打过正反向开关, 但是不顶用呀  .....

网友:
首先看是不皮带装反了,正常从机的右侧看皮带应该是逆时针转的!

其次看是不尾舵机方向反了,这个在确认皮带正常后测试,将控的第四通道设置反向!

如果上述都不对,再考虑陀螺反向的问题!!拨动陀螺的反向开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