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P的小问题 帮忙看下

楼主(2008-11-08):
G3油15% 600NP 起飞 以后 尾巴 抖 向右抖动 间歇的抖 陀螺敏感 60%
在地上的时候 试过尾
舵机
想右打到底 回中 舵面 没回中 401 +9254 \
还有 启动以后 慢慢 加速 机身在地上抖的也很厉害

网友A:
1.感度降些.你这个现象典型的感度过高
2.是第一次起飞抖的厉害么?大浆是不是没甩水平么?起飞一次,落下再起飞.如果还抖的厉害,换个主轴吧.

楼主:
我把感度 调到50%试试
主轴 已经是新换的啦
以前砸过 然后发现 起飞的时候 机身在地上抖 新浆 芬记的
感谢 4点 还在帮忙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