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ama3 改造方法分享(绝对可以看图了)

楼主(2008-11-09):
以前玩了驾LAMA4修修补补一年半终于崩溃了,老实说3的外观我觉得是比4好看的,特喜欢, 所以第二驾买了3,一到手就试飞,真他稳定啊! 丢控15秒左右绝对没问题,  其实不管3还是4,我觉得最大的毛病就是电机发热太严重,我以前的V4飞了半年后新电池要65%左右的油门才能离地,这是典型的电机长时间过热消磁了,

这次改造为了不影响外观的前提下,参考了坛子你其他朋友的改造经验,在机电城买了电占和电烙铁等必要工具, 新机动手开始改造!

主要原则:
以前V4就从来没有套上头罩飞行过,我老爸老妈老婆经常说为什么不把头罩装上,这样看像个扫把在屋里飞  。
所以这次改造尽量增加电机的散热效果,以达到连续飞行5分钟后,电机不烫手的前提下,一定要满足观众的视觉冲级效果!
毕竟他们一句话直接影响到我的这个室内机以后只能带到办公室去飞了

最终改造内容:
1、给两电机平面的两侧分别没面打了大大小小的近15个孔。(仅仅打孔散热的效果并不好),
2、在两电机圆弧的侧面用易拉罐皮做了散热条
3、在电机适当的地方加了散热片,(参考了坛子你的某朋友改造V4的经验)
4、给电机周围能开孔的地方开了孔

过程与体会:

准备开工,电占处于待命中。

主要是看图上面的 那是占孔的工具

由于制作完成后的疏忽忘记给电机拍照了,这是能找到看见电机孔的照片了,基本是左右两个平面一样排列这样的孔,这
个是尾电机的部分,下面的散热条为什么这么丑陋 下面内容详细介绍。

先提醒各位兄弟:由于手头工具不理想180电机后盖拆卸工作相当困难,我是用锉刀锉的,花了我近1个半小时才把两个
电机共8个卡口用锉刀锉掉,开盖一定要注意不要吧盖搞的太变形了,毕竟电机轴的尾端要套在里面中间的一个孔里,
如果弄的太变形,会增加轴转动的摩擦力,那样是很耗电的!!!一定要注意

占孔装机,占孔后装机试飞,二分钟后,着陆,立刻用手感受电机,已经烫的手非常难受了,大约15秒后,电机温度达到一个峰值,
简直不能用手摸。没办法改造失败!!开孔这条路至少对LAMA3新不通。电占百买了:( 下次再用它不知道是几年以后

既然这样不行,那就模仿坛子里两外一朋友的方法,加散热片,一共买了四片+一个象注射器一样的散热硅胶共12RMB
每个2克重,我没称过,但是坛子里一朋友和我一样的他有称过说是2克

前电机右侧效果

前电机左侧效果

尾部电机的效果,大家可能疑问这里的散热控这么整齐,图三的效果怎么变成那样?!
我解释一下:主要是飞机尾架特殊的梯形结构导致加了散热片后装不进去! 没办法只能用老虎钳吧最后一排的散热片
搞成图三那个样子,真他NND丑,不过应该不影响散热效果,也不会影响美观,因为这些都是要套在尾架里面去的。

后散热片俯视图,注意电机上面也开了几个小孔。

 老虎钳的威力,也可以说是手工糙的威力。

尾架下部占孔,也是用占电机的占头,慢慢占出来的。这样尾电机散热片有气流不停的通过了!

尾驾上面占孔效果图

以上改造完成后,装机试飞,连续飞行5分钟后,后电机基本是温热的,但是前电机还是相当的烫手。
最后分析得出,可能是前部机罩导致气流不通畅,无法发挥散热片的功效,继续改装,

1、加大上面机罩的开口。
2、用可乐罐的皮在电机弧形部分做了一个简易的散热片。
3、为了空气形成流动,同样在底部也开了个四方形的口。
4、顺便在尾电机也搞了这么个简单的散热片,(尾电机本来就不热了,也许这个是多此一举)
如下图

改造工作就此结束,最后发两张完成图

开机试飞,5分钟后,OK!!!    效果十分理想,两电机都是温热的,并且没感觉到应该加了这么多东西,飞机要增加油门才能离地,
感觉和以前区别不大!值得惊喜! 。

顺便说一句 我一块电池最多可以飞12分钟哦!哈哈。

总结最大的体会:
1、电机开孔完全是劳民伤财!!!没必要!
2、一定要开孔的话,必须注意后盖的拆卸不要变形。
3、占孔的时候电占头一定要和被占的面垂直,不然很容易使占头变弯。
4、如果是新手,第一次搞,最后在每个重要步骤之前照好照片,以免以后装不回来!
5、按我以上的方法改造后,电机温度大大降低,如果你感觉温度还是高的话,在飞机着陆后,留20-30%的油门,让螺旋桨在继续吹散热
       片30秒,OK! 温度低到你不敢相信的地步!

网友:
  图都看不到!

网友:
希望楼主补充上图片,好帖,补充后可以加精!

楼主:
OK! 可以看到图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玩了驾LAMA4修修补补一年半终于崩溃了,老实说3的外观我觉得是比4好看的,特喜欢, 所以第二驾买了3,一到手就试飞,真他稳定啊! 丢控15秒左右绝对没问题,  其实不管3还是4,我觉得最大的毛病就是电机发热太严 ...

进展神速啊!
开孔散热的确效果不是最好!但毕竟开孔会起到两个作用:
1、轻了。2、比原来的马达散热效果好了!
我也是参考了前辈们的贴后,将马达外壳开了散热孔,同时,将马达里的磁体换成稀土强磁(产品标明耐150度而不退磁)。总体来说:
1、自重减轻了。
2、换磁体后动力有所增加——飞行时间增加。
3、马达温度明显降低。
我很欣赏你的改造,但,这样是不是会增加V3的自重呢?毕竟V3是个小东西啊!能轻半克也是好事哦!

楼主:
LFQC 兄弟 谢谢你曾经的短信回帖帮助
哥们 从中午1点,搞到晚上3点啊! 手上还留有锉刀弄的几条血痕

网友:
强贴  ,学习了。另外,楼主的发音,有点不准,呵呵。“钻”可以用拼音zuan,五笔字型可以用qhk。

网友B:
能请教一下吗  散热片哪弄的  就是一般在卖什么的地方买的

网友:
lama的尾巴出家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展神速啊!
开孔散热的确效果不是最好!但毕竟开孔会起到两个作用:
1、轻了。2、比原来的马达散热效果好了!
我也是参考了前辈们的贴后,将马达外壳开了散热孔,同时,将马达里的磁体换成稀土强磁(产品标明耐 ...

用稀土磁铁? 试过吗? 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请教一下吗  散热片哪弄的  就是一般在卖什么的地方买的

我是在电脑城里卖电脑耗材的地方买到的,我想不管在那里的电脑城应该都有这些东西买
记住了 价格绝对不可能超过3元一片, 我买的是2.5元一片,坛子里有朋友是2元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