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铸造履带这是我做的木模和钢模

楼主(2008-11-09):
准备铸造履带这是我做的木模和钢模是对开模,准备用铜铝或锌三种金属,是1:16的带子因为销子孔子是先放入钢丝,再浇铸金属液,冷却之后抽出钢丝,不知这样能否成功所以先做个半模,试验一下如果钢丝能顺利抽出就没什么问题了,现在正在做炉子,铝是肯定能把钢丝抽出来,主要钢是个问题先试试再说,请各位出招指点改进

网友:
好手工 顶 期待进展

网友:
好身手,顶一个,关注中

网友:
好手艺!!佩服呀!

网友:
这是什么坦克的履带?

网友A: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制模的过程。
另:1:35的履带可不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制作。

网友:
定要继续更新

网友:
 不错!
只要在钢丝上先缠一层薄纸,抽出来不成问题。祝你成功!

网友:
标记

很强,PFPF。预祝顺利!T80履带?

网友:
我也是做1/16的啊   找到组织了啊   楼主快写上传更新啊

网友:
很漂亮,楼主很强大啊

网友(2008-12-12):
钢丝根本拿不出来。

网友:
不错,自己开模。。。呵呵呵。。赞一个~

网友:
给楼主提个建议,你用铝合金的当履带,在铸的时候加入比较耐磨的套筒呢,就不用担心抽不出钢心呢。

网友(2009-01-24):
下订单,期待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制模的过程。
另:1:35的履带可不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制作。

同问,我1:56的HM坦克可否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我1:56的HM坦克可否这样做?

哥们 我服你了

网友:
做成了我要!

网友:
任何金属都有收缩,收缩后孔会箍得比紧,另外,钢丝在高温受热条件会有一定的弯曲,能不能保证通孔的同轴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网友C:
既然放钢筋,干嘛不放钢管,直接不用抽当轴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放钢筋,干嘛不放钢管,直接不用抽当轴套用。

   上哪找那么细的钢管去啊

网友:
有高压氮气气用的不锈钢管,估计和你的要求。或者用磨具上用的顶针套管,也有标准件。

网友:
不锈钢管做轴套太硬了,磨损会很严重的。

网友(2009-03-12):
我想知道现在成功了没有!

网友(2009-12-09):
同问 好了 给个图  想做个1:32的 履带用

网友:
应该是抽不出来的,17楼的建议不错

网友:
99坦克 好了 给个图  想做个1:; 10履带

网友:
用石膏做成销子状 放进去 热了还不会变形  铸好了 泡水里就行了

网友:
手艺不错的说

网友:
怎么没下文了 做成了没

网友:
如果直接浇进去,钢丝肯定拿不出来。

网友:
0.5的碳铅笔芯替换钢丝是不是好一点啊,

网友(2010-01-09):
37楼的兄弟想法好,只是不知道笔芯在那种高温下受的了不

网友:
碳应该是耐高温的吧。

网友D:
大家都有什么好主意呢?个人发表一下个人的见解,让我们的履带事业蓬勃发展。其实履带的确数量很大,大伙有否集合地区/域共同制作呢?

网友:
可以预订么?

网友(2010-03-09):
牛~这样就可以造一辆坦克了~

网友:
俺惊讶5I网有如此高手其中,为何不开辟市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都有什么好主意呢?个人发表一下个人的见解,让我们的履带事业蓬勃发展。其实履带的确数量很大,大伙有否集合地区/域共同制作呢?

赞同,这个小东西,江浙一带很有制作基础,希望5I出面张罗一下

网友:
1/6的能这么做么?这算是锻造履带么?

网友:
期待

泼点冷水,
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只是做静态模型,
还好说,
关键是要动起来,
精度和强度要求就高多了。

网友:
用木的可以鑄東西嗎?

网友:
1:35的99B可以做吗

网友:
楼主:钢模应该可以用于低压铸造法,这样零件精度强度都可以得到保证。加钢丝干吗?还要抽出来?如果是销钉或销孔应该在铸坯成型后再加工,这样不仅可以提高零件精度,还可以解决拔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