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线切割这样一个链轮要多少钱呀?

楼主(2008-11-09):
直径80MM的,有熟悉线切割的请告知一下,
或者滚齿滚出来的也行

网友:
我们这有现成的卖

楼主:
双节距链轮哦

网友:
为什么要线切割呢?

到卖五金的市场,在卖链轮链条的柜台定做一个最多也就二十多一个,还高频淬火,为什么要线切割呢?

网友:
链轮不需要线切割,洗出来的

网友:
如果是标准件去五金的地方找就行,很便宜。如果一定要加工,一般都是铣的,精度一般

网友A:
平方毫米6里,20下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方毫米6里,20下不来

不知慢丝多少钱,快丝平方毫米2.5-4厘,用不了20元,

网友(2008-12-17):
平方毫米0.5分

网友:
怎么算这平方毫米呢,不会是加工工件的大小来乘吧

网友:
算钼丝扫过的面积

网友:
看这厚度快丝20下不来,慢丝200也下不来

网友:
我这里是按小时算钱的    8元/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