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支持Vista系统的模拟器?

楼主(2008-11-09):
因为家里的电脑基本都是Vista系统,使用起来很不方便,请问一下有没有可以直接在vista系统下操作的
模拟器
呢?

网友A:
为什么升级到G4.5后帧数降低
原来G4的时候帧数在28-35,新装G4.5后帧数最低只有4-19了
换新场景后帧数低至于0.4-0.8 完全无法飞行了

楼主:
原帖由
BG4DJJ
于 2008-11-9 13:13 发表
可以的啊。
谢谢!
请问G4能有下载直接使用的版本么@@

网友B:
同楼上的问

网友C:
G4帧数显示在哪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