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飞机时候遇到的新问题,请教王老师

楼主(2008-11-09):
王老师你好!我们有过一面之缘,现在我在调整
电动直升机
的时候,把遥控的油门放在了50%位置,螺距调整为了0度,往下拉到底螺距是-12度,往上推的时候推到75%往上的时候,螺距是+7度,再往上推,推到项的时候,
舵机
回到了原位,也就是说螺距降到了0度,我是新换的海泰尔HS-65MG新舵机,尾舵机换的是HG-D261HB韩国舵机,怎么调整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王老师。

网友A:
看控上的螺距曲线,最高点是多少

网友B:
楼主,因为你需要调整的是螺距,所以在进行上/下总螺距设定时,先要把你进行调试使用的那个模式的螺距曲线设为0——100的一条直线。

楼主:
谢谢王老师的回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