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老手和我解释下 电直的马力和什么有关 还有无刷和 ...
哪个老手和我解释下 电直的马力和什么有关 还有无刷和有刷的电机有什么差别

楼主(2008-11-09):
电直的马力和什么有关 还有无刷和有刷的
电机
有什么差别
新手请教!~~

网友A(2009-01-03):
功率(你说的马力):电机的大小还有KV大小
电调给电机多少粮食吃,还有电池给电调发多少军饷
无刷于有刷的区别也很简单..
无刷没碳刷 有刷有碳刷
无刷有三根线.有刷有2根线.
无刷直接接电池不给你干活.
有刷直接接电池很卖力给你的干活

网友A:
无刷的效率比有刷高很多.
无刷只要轴承不坏.基本不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