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调整心得(lama)

楼主(2008-11-09):
电直调整心得(lama):

首先感谢    SAMhrj
flashcats
lyjack130、寒冰1977等模友的帮助。

1)
我们知道直升机是通过旋翼将其拉起来的,因此就不难明白,以主轴为中心水平360度对称的重量必须平均。我们在调整电直时就必须进行该项调整,记住是360度!

该项调整方法:前面有模友介绍过,在此仅帖图一个需要重要调整项目是机头和尾巴的重量平衡。如上图所示,调整以后主轴从各个方面看都应该是“垂直”的,这样保证旋翼收到各个方面的重力是一样的。
下图是我自制的尾巴,我自认为比较得意的装置一个一个螺柱随意增加、减少来调节机头和尾巴的重量差异,达到平衡以后使用螺纹紧固胶固定,此时你的飞机会突然稳定了很多 是一个质的飞越(对于新手)!不信可以试试

1)十字盘的调整怎样看“水平”:
正如
flashcats所说,十字盘与主轴垂直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正确的。而十字盘水平则不见得,我想补充的是建议如上图将飞机拿起来看是更好的一种验证方法,因为这是主轴是垂直的,十字盘即与主轴垂直,有处在水平状态。
2)
固定电池的位置防止移动。
3)
保持直机所有轴承以及固定位置正常。
轴承1:转动顺畅,没有半点阻碍(卡)的情况,(我就因为轴承卡死,将大齿扫了);

:保证虚位不得过大,同样我遇到因为轴承虚位多大,旋翼高速时双桨。
固定位置正常:
1:固定位置相对移动,装配的原因(没有装配到位(对应的装配控内))
2:螺钉松脱
等等
话说回来,当你体检完你的直机各个部位“身体健康”,而且中心和十字盘都调好,飞机就稳定多了

  最后祝大家在飞行中找到乐趣!

秀秀我的LAMA

秀秀我的LAMA

中间的那个一串是任意调节平衡的装置 我的得意制作

中间的那个一串是任意调节平衡的装置 我的得意制作

两个侧面调整

两个侧面调整

前后调整

前后调整

网友:
哈,竟然有我的经验在里面。我就是太懒。要不早写教程了。哈

楼主:
第二张图中间那一串螺柱就是来平衡机头和尾巴的重量 我只认为比较得意的装置一个一个螺柱随意增加、减少来调节机头和尾巴的重量差异,达到平衡以后使用螺纹紧固胶固定,此时你的飞机会突然稳定了很多 是一个质的飞越(对于新手)!不信可以试试:D

网友(2009-01-02):
前几天在二手区看见这LAMA不知道是不是LZ的

网友:
看起来肥胖了,呵呵,脚也穿鞋了 ,我也感觉调整重心对飞行稳定确实影响很大

楼主:
这个LAMA我的确卖给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