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度斜盘\140度斜盘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1-09):
想请教一下,135度斜盘\140度斜盘有什么区别,因为我的12Z控怎么只能找到135度的Swash Type

楼主:
没有人帮助解答?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管135 还是 140  最重要的是前后的力臂一样长  我的FUTUBA就没有写多少度  只是标注前后一样的力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135度斜盘\140度斜盘有什么区别,因为我的12Z控怎么只能找到135度的Swash Type

好象没有135的斜盘
只有90,120,14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没有135的斜盘
只有90,120,140的

是没有140的斜盘
只有90,120,135的

网友C:
HIROBO就有这些倾斜盘的相关理论阐述,我也是朋友告诉我这个的,兄弟们看好了: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247226&db=MARK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ROBO就有这些倾斜盘的相关理论阐述,我也是朋友告诉我这个的,兄弟们看好了: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247226&db=MARKET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我也了解了一下,可以理解为:JR的控是支持140度十字盘,Fudaba控是支持135度,其实这二个已经是指的一个事。当然JR与Fudaba要高级控才有这样的功能,谢谢!

网友:
楼上的有些兄弟这下不会说没有135度的了吧,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多少度都不要紧,重要的是要内外相等,150度都可以做到,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没有135的斜盘
只有90,120,140的

楼主:
已经在12Z中找到135度,Swash Type:“H-3”就是135度是十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