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翼龙的镍氢电池玩不转啊

楼主(2008-11-09):
飞前一天,去充电,但冲了3个多小时还是不象传说中那样会发热,接上JJ试机,动力还挺充沛,就去飞了一会.然后大约飞了5分钟(带滑翔),油门一推到顶就自动熄掉,推一点的话
电机
能转,但出超过5秒也会熄,这是
电池
没电了么?另外通电电调响五声又是什么意思?(艾特的有刷电调).我把电池插上
充电器
,红色指示灯倒是会亮的.大家用过的帮我一下啊!!!

楼主: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9vcaWzvFiSI/
视频,大家帮忙看看啊

网友A:
电调保护,不知道用的是镍氢。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为了飞的时间长,我买了两组备用电池,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原装电和其中一块备用电就不能用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估计是使用中操作不当,不小心短路了之类的。
后来改用锂电,再也没发生过这种现象

网友C:
换锂电呗 镍氢即便半油门 也就5分钟的量
换个无刷电机 25A电调 2200毫安的3S电池整两块
恩 这个钱可以再买一个全套的翼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