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找正工具

楼主(2008-11-09):
车床夹住棒料以后,如果夹的长度比较短,就需要进行找正。师傅们常常点动主轴,观察料头的摆动,然后适当敲击就能找正。

咱新手可没有那种本领,反反复复敲击也找不正。于是就做了一个专用工具。使用效果很不错。

楼主:
使用方法:
如图。
把棒料用适当的力量夹住,把该工具夹在刀架上,慢慢顶向工件,开始时有工件与工具的碰撞声音,随着不断的顶进,声音逐渐变化,当声音均匀以后,工件就自动找正了。停车使劲夹紧工件即可。

楼主:
如果不是棒料而是薄盘料,就要顶端面。如下图。(图中是个棒料,不是薄盘,是那个意思就行了)

网友:
谢啦,真是个好办法。

网友A:
LZ,怎么不用百分表找正??

网友B:
 俺早就想做了,暂时没钻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早就想做了,暂时没钻铣

有车床就可以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怎么不用百分表找正??

百分表不得用在粗糙的工件或者毛坯表面上测量

网友C:
简单的用一条硬木、铝条、铜条夹在刀架上也行

网友:
  高!好办法.偶也做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用一条硬木、铝条、铜条夹在刀架上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棒料而是薄盘料,就要顶端面。如下图。(图中是个棒料,不是薄盘,是那个意思就行了)

硬金属 “毛坯料” 不建议顶端面调校,加工过的端面可以采用此式找正,但建议小床族用手盘动卡盘转动校正,避免损坏鸡床丝杠螺母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用一条硬木、铝条、铜条夹在刀架上也行

以前我也是随便找个刀杆或铁块凑合,现在不是更讲究了吗?
特别是对付尼龙棒、铝棒等软料,还是用轴承好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怎么不用百分表找正??

用白分表只能检查正不正,不能纠偏。而这个工具是把不正的工件直接弄正。
目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也是随便找个刀杆或铁块凑合,现在不是更讲究了吗?
特别是对付尼龙棒、铝棒等软料,还是用轴承好用的多。

尼龙有点弹性,很好
小鸡是私有财产,我会反过来用尼龙棒校钢铁工件

楼主:
在车床上打孔的时候,你会经常发现钻头的尖没有顶在工件转动的轴线上,钻头会跟随工件一起晃动。
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只要用类似的方法去顶一下钻头,很快就能停止晃动,由于钻头不转动,所以用任何东西都可以顶它,不需要轴承。
2、先用中心钻打一个中心孔。然后再用普通钻头钻孔。

第一种方法更简单一些。

网友:
人一动脑子,上帝都哭了

网友:
办法有许多种,我会几种,但我一种原理都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白分表只能检查正不正,不能纠偏。而这个工具是把不正的工件直接弄正。
目的不一样。

也可以纠正啊,我们就经常这样做,一边用手拨动卡盘一边看着表敲打工件,两三下就正了,不过也跟孕妇大大说的一样,不用在粗毛坯上。要是是粗毛坯,直接用刀尖校一下就差不多了,因为余量还是会留得很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纠正啊,我们就经常这样做,一边用手拨动卡盘一边看着表敲打工件,两三下就正了,不过也跟孕妇大大说的一样,不用在粗毛坯上。要是是粗毛坯,直接用刀尖校一下就差不多了,因为余量还是会留得很足的。

我见到的师傅都是什么都不用,直接凭眼睛观察就能照得差不多。这叫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网友D:
用一个PVC料板或棒就可以了,不用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车床上打孔的时候,你会经常发现钻头的尖没有顶在工件转动的轴线上,钻头会跟随工件一起晃动。
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只要用类似的方法去顶一下钻头,很快就能停止晃动,由于钻头不转动,所以用任何东 ...

中心钻是正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PVC料板或棒就可以了,不用轴承。

此工具还可有别用啊

网友:
很巧妙啊

网友(2012-04-28):
自己用着好就是好,楼主爱动脑

网友:
用这种方法注意主轴转速要很低,否则很危险的

网友:
简单而实用

网友:
呵呵 直接用切断刀 主轴反转
碰一下就ok

网友:
各显神通!呵呵

网友:
这种贴,不顶不行。

网友:
真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也是随便找个刀杆或铁块凑合,现在不是更讲究了吗?
特别是对付尼龙棒、铝棒等软料,还是用轴承好用的多。

网友:
1、只要用类似的方法去顶一下钻头,很快就能停止晃动,由于钻头不转动,所以用任何东西都可以顶它,不需要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