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PRO充电器,快充满时灯闪的原因

楼主(2008-11-09):
LIPRO
充电器
,开始充正常,快满时红灯闪烁,取下
电池
量单片电压有一路比较低,问可能的原因,谢谢!

网友A:
可能坏了一片

网友B:
看风扇是不是不转了,过热灯就要闪,我的发生过,打开看发现输出的那块板有几个地方都没有焊,贴片电阻焊了一边,不过焊好就正常了

网友C:
三楼的回答正确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