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比拼,买esky lama 科曼奇/小海豚,还是买科乐科lama6

楼主(2008-11-10):
很犹豫,到底买哪个好呢,请大家给个意见!谢谢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2 项 ), 共有 39 人参与投票
68.29% (28)
31.71% (13)

楼主:
快要晕了,犹豫买esky lama 科曼奇/小海豚,还是买科乐科lama6

目前这两个应该都是最新产品,
科乐科lama6介绍:

价格范围398.00~430元左右
全新新版科乐科LAMA6采用了新型十字盘结构,既保持了传统科乐科斜盘的强度和主轴结构又吸收了ESKY斜盘易调整的优点。并且改正了ESKY结构不能直航的缺点。是双桨共轴机里最先进的十字盘结构。

具有稳定、灵活、易学等特点,适于室内飞行,是初学者最佳的选择。(原厂已配一套4只备用大桨)

电动机 180 x 2
发射机 四通道
混控 4合1混控
(含:陀螺仪、混控、电子调速器、接收机)
舵机 8g标准舵机 x2
电池 7.4V/1000mAh聚合物锂电池

附件 充电器、备用桨4只

2008版 LAMA 6是2008年最新、最好飞的小电直!

全套包含4CH遥控器一台,飞机一台,锂电池一块,锂电池快速电器一台,备用大浆4只。
真正拆开包装就能飞的小电直,无须改装无需调整,拿起即飞!
遥控器做工很精细,增加舵机倒顺开关,适用性更强,更加好用,距离足够不会抖舵。

        LAMA 6电动直升机是一款共轴双桨直升机,加装仿真发动机,更加逼真于法国“小羚羊”直升机,4合1混控器的电路设计更加合理,使意外坠机造成的4合1混控器“烧坏”的问题大大降低,同时将舵机两边的护板改为散热板,使整个飞机更加美观协调。快速迷你型伺服器,让你的直升机动态反应更准确,灵活,敏捷。
       如果您是初学者,将直接获益于这种特殊的共轴结构。它能让您像高手那样自由地驾驭直升机模型,您能在几分钟之内完全适应这台直升机的飞行性能,漂亮地完成:四位悬停和航线飞行。而这一切,在普通结构的直升机模型上,您也许需要花上几周的时间来练习。
        为初学者考虑得十分周到,全中文说明书详细的解说和指导,使初学者更易上手,同时配置容量高达1000mAh的7.4V聚合物锂电池,能够维持连续15~20分钟左右的轻柔飞行。
        采取RTF(Ready To Fly)搭配,直升机95的装配已在工厂完成,并搭配好了发射机,购买回来后只要安装8颗5号电池(发射机用),并对直升机上的动力电池进行充电即可飞行
LAMA-6在LAMA-5的基础上作了些优化和改进。加强了机身配件的合理性,优秀的十字盘结构使飞行更轻松。

------------------------------------------------------------------------------------------------------------------

ESKY LAMA V3 价格范围在398元~415元左右 08新款
视频欣赏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HWcdKQ2bmec/翠宫饭店实飞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_9u2cia7Esg/实飞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cDTaZwmnL8/试飞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80V1yNRNWfQ/实飞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hHnRDe-bHw/实飞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nuw9EQ5o470/试飞
【电子配备:】
【规格参数:】
(1).主旋翼直径:340mm;
(2).总重量:215g;
(3).机身长:360mm;
(4).电机型号:180*2;
(5).发射机:标准4通道;
(6).混控系统:4合1混控器(包含:陀螺仪,混控,电子变速器,接收机);
(7).伺服器:数字伺服器(7.5g,扭力:1.0kg.CM,速度:0.10s/60°);
(8).动力:7.4V 800mAh锂聚合物电池包;
【产品介绍:】
    Lama v3 设计采用共轴反转双桨系统,适宜在室内飞行,设计特点是:容易飞行、简单操作,打开包装只要进行简单的充电就可以进行飞行。四合一控制器 集合了(混控、电子调速器、陀螺仪、接收机)的功能,方便了直升机的调整和维修,摆锤的设计提高了直升机飞行的稳定性和平衡性,可以使初学者在短时间内学会飞行掌握飞行的基本枝巧。改良的尾架更加的牢固,可爱的尾旋翼可以在飞行中迎着气流自由旋转。使用两颗优质的 180 马达和 7.4 V的锂电池使直升机的飞行时间更加长久,飞行动力也更加的充沛,可以轻松自如的在空中完成快速自转、悬停、盘旋等各种舫线飞行,在空中的飞行优如空中漫步 , 让您尽情的享受飞行带来的乐趣!
    软质的塑料起落架,很好的保护起升机的起落。四合一装置.起平衡和稳定作用的摆锤;可拆装的电池盒,可以将电池牢牢的固定在直升上; 软质韧性脚架,可以有效保护起降.
[局部图介绍]:
平衡和稳定作用的平衡锤设计可方便拆卸安装的电池固定盒
主旋翼夹头B四合一控制器(包含:陀螺仪,混控,电子变速器,接收机)
[包装图:][RTF图:]

现在非常犹豫,大家帮忙看看给个意见,非常感谢!

楼主:
有玩家说 科乐科是玩具,esky是模型的,不过在新版小lama问世后,大家怎么看呢?

有没有玩家对比对比呢?

网友:
不要信js的什么只有XXX的lama才能飞直航线这样的鬼话,玩过lama的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科乐科的视频确实搜索很少哦,难道是新产品刚上市,视频少?火腿丁,能发一些科乐科 lama 6系列的视频吗?

据科乐科 的火腿丁的资料介绍看:科乐科lama 6的斜盘是舵机前动作,对称,那个后面的活动卡头是居中的,舵机动作时候左右力量居中,飞直线不偏航??

esky的是舵机后动作,和那个卡头是一侧的:

esky斜盘采用不对称结构,火腿丁淘宝链接上说esky容易偏航,大概是因为:舵机动作时候造成左右力量不一样,飞直线会影响偏航?真是这样吗?期待玩过两者lama的高手的解答哦。

所以,飞直线方面,科乐科lama6 要有优势??是这样吗?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火腿丁说:ESKY是45度斜盘 往前飞时会斜飞 除非打副翼纠正,好像有道理哦,科乐科lama6 是对称的,舵机前动的
联动帖子,呵呵,

网友:
但是esky v3 是非常的稳,脱控悬停很easy
科乐科的,貌似在这方面差一些

网友:
国外这个就更不一样了,貌似都在后面哦

网友(2009-06-29):
都不错,我玩450

网友:
我玩得是COLCO LAMA6 我没有飞过直线,因为屋子空间有限没法飞直线所以没怎么飞过,不过飞直线时好像真不偏航,至于说悬停,我到是经常玩,我不清楚别人的COLCO LAMA6怎么样,但我的LAMA6可以脱控10秒钟左右,我不是高空悬停(我是新手,当JJ飞的比我高时我就分不清方向,呵呵),我只是低空悬停,估计距地面大约有40厘米左右,这距离应当还有地面效应,但是我的lama6也可以稳定的悬停并且可以脱控10秒左右

网友:
看来COLCO的LAMA6到是不错,论坛里面也越来越多人关注了

网友:
COLCO的LAMA6好!
1:散热比E的好
2:倾斜盘设计好
3:塑料比E的好
4:电池容量大

网友:
COLCO的LAMA6好是好,但配件少!

网友:
支持ESKY的LAMA系列,都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
COLCO的LAMA6还是很容易上手的,配件也不少。做工也还算精细。新手多买几副桨,原厂的太贵,不耐炸。淘宝上有便宜的,而且超耐炸。脚架、电池盒、尾架容易受伤,可以多备几个,另外可买一两个控制内盘,电池要小心维护,基本可以上飞8-10分钟。我的LAMA6就是在火腿丁那买的,服务很好,飞机出问题他都能帮解决.

网友(2009-10-08):
我刚刚也买了个lama6,2.4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