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换450主轴和大齿盘还有舵机

楼主(2008-11-10):
问一下:更换GL450的主轴和大齿盘是不是要把整个拆了啊?

网友A:
不用,很简单的。

网友B:
不用的,只要卸掉两个螺丝就行的!

楼主:
确实,不过对位好像比较麻烦。
但是换舵机的话就得把那2个侧板给拆了吧?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