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bert_kammerer飞的,怎么总是觉得YT250没EP200来的过瘾!

楼主(2008-11-10):
今天对比了bert_kammerer飞EP200和YT250的视频,都很清晰,但总觉得YT250没有EP200来的过瘾,我想这里面应该排除飞手的因素了吧,所以……

希望大家亲自比较一下,顺便谈谈看法。

网友:
那个200换过电机

网友:
ep200轻,同样是200mm的大桨当然要暴一些
玩过小jj的都应该明白,每一克重量都很重要

网友:
还是重量的差别,要说轻,EP占优势。但是YT250多出的重量肯定是有道理的,君不见EP200那糟糕的尾巴。。。。。。YT250是否能改善EP200那些缺陷?

网友:
YT250有轴传版本吗?

网友:
每台機子都有每台機子不同的特性

端看各人喜好!

网友:
250是否更稳???

网友A:
1. YT本来就不好飞  不要说bert  就是Alan的视频也飞的费劲
2. Bert的EP200是5150KV Z-power的马达  DS-760的陀螺,动力很暴,比车库男要厉害
3.Bert飞EP200飞的比YT多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YT本来就不好飞  不要说bert  就是Alan的视频也飞的费劲
2. Bert的EP200是5150KV Z-power的马达  DS-760的陀螺,动力很暴,比车库男要厉害
3.Bert飞EP200飞的比YT多 哈哈

1. 好不好飛,要實際飛過才知道
3.ep200比亞拓250早出,當然飛的比250多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主要是看Alan飞的视频  他要是飞的不自然  我想技术因素引起的可能性较小  那就是机械和电子部分了   不过 一个200级的飞机上3S 本身设计就趋向不一样

网友C:
機子的開發過程中,一定會有測試的

那要看你是看到哪一部測試影片

如果是alan的第一部,那就是亞拓250最前幾次的測試,並不能代表最終的出貨的定案

最新的應該是豪哥和小朱兩位的飛行錄像

至於你所說的200級的飛機用3s,我想,每一家有每一家廠商的思考、用意和設計,沒必要一個模式

就看你個人是否喜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機子的開發過程中,一定會有測試的

那要看你是看到哪一部測試影片

如果是alan的第一部,那就是亞拓250最前幾次的測試,並不能代表最終的出貨的定案

最新的應該是豪哥和小朱兩位的飛行錄像

至於你所 ...

bert_kammerer飞的有两段视频,应该是YT最终版了吧

网友:
我觉得视频上看不出太多东西

网友:
只能是说性能的问题,同样的旋头结构是不完全适用与不同大小的飞机的,因此亚托最大的飞机700和最小的飞机250的性能都是一般

网友:
没错,依LZ所提的几段影片来看的确Bert飞EP200比飞YT250来的火暴,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那台EP200是改过动力的,YT250则是目前官方的标准配备,基础已经不同了,
再说,虽是同一个人飞,就算是同样那台EP200,我想Bert他本人也不是每次飞都是如此暴力飞行吧!所以这两几影片分别要表现的是什么我们并不了解,只能看图说故事,实际只有Bert本人才知道,除非是请同一个人刻意针对两台机子性能作测试的报告才有可比性,

光从影片来说,只能说Bert飞EP200时的影片比飞YT250时的影片来的暴力,但不能就此推断EP200比YT250暴力

总结觉得还是那句话,
每台机子都有每台机子不同的特性,端看各人喜好!
一旦有人已经先入为主的直观认定,不是他人三两句话可以推翻的。

网友:
同样规格的大桨,差不多大小的机身的情况下,质量越大惯性越大,YT250比EP200重(空机差40克左右,原厂电装后几乎差100克),YT250急停急升要做到跟EP200一样,那么200级的大桨规格提供不了足够的动力(看看SJM180的大桨与机身重量的搭配糟糕程度),而械零件也承受不住这么大的惯性拉力,用个极端比喻就是一架1000克重量的450,一架500克重量450,随便你怎么搭配动力、电池,谁能拍胸口保证1000克450动作比500克的轻盈??YT250控制重量与EP200一样,那么EP200根本没有任何竞争力,可惜YT250减肥很难。。。暴力不单纯指电机,而是指动力、重量与惯性的最平衡比例。

网友:
我自己的EP200重量带电260克左右,YT250官方重量带电360克左右,接近100克差距,大桨规格一样,电机随便YT250怎么搭配,动作也轻盈不了,重量决定一切。。。

网友:
在以前SJM180的帖子里我也说过,这个级别的机器没必要要求太高的3D性能,它的定位应该是在一些狭窄场地休闲娱乐用机,真的想用来练习3D技术,450,500以上的机器才是正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就是楼主
15楼兄弟何必火药味儿这么浓,哈哈
首先,我只是看到视频,觉得YT确实没有EP200暴力,所以发发牢骚
其次,俺只是个普通的模友,没必要说什么EP200好什么的,因为这个对我任何好处都没有
(怕被怀疑成枪手 ,这年头枪手太多,所以怕被当成枪手宰了啊)
再者,在T-REX250出来之前,EP200可以说是这个级别的NO.1了,所以我更希望YT的发力能改变这一格局,受益的当然是我们模友,谁不希望有更好的机器更大家选择呢?!

本人发帖与回帖不妥之处敬请原谅,说出来和大家交流才是真正的目的!
就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E:

現在已經都有錄像可以看了,該怎暴力3D都不是問題!
那至於主旋翼的部份,不管亞拓250哪一個型號皆附有200MM主槳搭40MM尾旋翼 和 205MM主槳 搭42MM尾旋翼
足可因應各種暴力飛行!
就像LS所說的,多一個選擇不是更好,至於值不值得購買,就看個人考量

网友:
都没飞过,帮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楼主
15楼兄弟何必火药味儿这么浓,哈哈
首先,我只是看到视频,觉得YT确实没有EP200暴力,所以发发牢骚
其次,俺只是个普通的模友,没必要说什么EP200好什么的,因为这个对我任何好处都没有
(怕被怀 ...

抱歉LZ,小弟可能用词不当让您感到不友善了,在此向您表示歉意
小弟虽然接触电直3、4年了,但还是很菜,还有很多么学习的,平时潜水多点,难得多说几句就失言,请见谅。

小弟上讨论区保持的心态是“来这都是同好,就事论事才是重点,即使这个主题意见不一,说不定下个主题就有相同看法,哪天到了飞场见了面,大家都是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抱歉LZ,小弟可能用词不当让您感到不友善了,在此向您表示歉意
小弟虽然接触电直3、4年了,但还是很菜,还有很多么学习的,平时潜水多点,难得多说几句就失言,请见谅。

小弟上讨论区保持的心态 ...

呵呵
兄弟哪儿的话
误会误会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来一张它俩的实机对比照片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