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0):
(无正文)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
不过后来重试又好了!!
所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程序丢了

楼主:
程序丢了?如何解决呢?  我重试N次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不会有"呜"的声音吧.是不是就一声"嘀"的提示音呢?如果是请按以下方法解决问题.
打开发射机,将油门摇杆推至最高位置
电调上电,会有"嘀"的电源上电提示音大约两秒后会有"嘀嘀"两声提示音,
听到"嘀嘀"两声提示音后1秒内将油门摇杆拉到最低位置,
接着会听到"嘀嘀嘀"---"嘀".
注解:"嘀嘀嘀"为电池串数,比如3S电池就连续提示三声,4S则连续4声.   "---"嘀"则设备准备就绪提示音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否解决了?也不来说一声哈。
请教cxminger版主,GL450C电调,正常启动时声音为滴——嘀嘀嘀,滴。第一声是长的,然后三声短的,停顿一下,又一声短的。
记得在某次设置电调后最后一声是两声短的,并且有音调差别。即滴——嘀嘀嘀,滴滴。
能否帮忙解释一下这三段声音的含义?最后一段是否与电调设置了柔和启动方式有关?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否解决了?也不来说一声哈。
请教cxminger版主,GL450C电调,正常启动时声音为滴——嘀嘀嘀,滴。第一声是长的,然后三声短的,停顿一下,又一声短的。
记得在某次设置电调后最后一声是两声短的,并且 ...

为什么不是“噹噹,噹噹噹”

网友:
我们的电调可能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调的程序没有你说的这种提示音,问题只有两个:
1:声音是由电调输出脉冲给无刷电机后发出来的声音,有可能是电机的转角恰好在某个位置让人误以为是发出两声的声音.
2:不是我们的电调

网友:
回版主:
是固朗450C原装40A电调,声音很清晰干脆,不存在模糊或误听,而且每次皆如此,很明确的“滴——嘀嘀嘀,滴”。第一声是长的,然后三声短的,停顿一下,又一声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声音是正确的啊,你好好看看我上面的回帖吧,不知道是你误解我的意思还是我表达不清楚 第一声是上电提示音,中间连续音则为电池串数,最有的提示音为设备准备就绪提示音

网友:
出现“滴——嘀嘀嘀,滴滴”是在某次设置了电调之后,当时更改了多项设置,电池保护、柔和启动、无刹车等等,后来又设置了一次,重新调整了全部设置,就恢复到正常状态了。
现在很正常,也没什么,就是想知道提示音的含义,谢谢版主。

网友(2009-01-12):
我的飞机也是啊!就玩过一次后来插上去一点反应也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