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遥控在电脑上始终都是显示无法识别的USB?

楼主(2008-11-10):
为什么我的遥控在电脑上始终都是显示无法识别的USB?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我的天地飞6-A用的是XTR的
模拟器
,装好软件,遥控拔了晶体,连了N台电脑都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呢?会是什么问题呢?多谢了!!!

楼主:
对了,我用的是XP的系统,已经把USB2.0的控制在CMOS里都停了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把有问题设备删除,重新查找新硬件试试

楼主:
多谢回答.我已经解决了,原来是USB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