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阿 ar6200有点小问题

楼主(2008-11-10):
ar6200里面的gear通道接了
舵机
动了一下 但是动
遥控器
舵机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是咋回事

网友A:
2.4g对了频了吗?还有bind plug接头要接在接收机的batt/bind上

网友B:
gear通道只有aux1或gear开关能控制,在开机菜单里设置。

网友A:
gear本来就是接陀螺感度的,别接舵机啊

网友C:
也可以不接陀螺,用GEAR开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