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控制盘之迷惑(望明白人解答)

楼主(2008-11-10):
刚入手lama,购得一lama V4,在两天飞行中发现,lama倾斜盘的设计貌似需要 升降副翼混控。
   但是 我的35M控上没有混控功能,所以在飞行中出现推升降,就左便,拉杆则右偏的现象。
   不知道是我的个例 还是lama的通病,或许是我的lama 没有调整到位。

在此发帖 望众lama友 鼎力相助,踊跃拍砖
      小弟谢过了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入手lama,购得一lama V4,在两天飞行中发现,lama倾斜盘的设计貌似需要 升降副翼混控。
   但是 我的35M控上没有混控功能,所以在飞行中出现推升降,就左便,拉杆则右偏的现象。
   不知道是我的个例 还是 ...

我飞的是V3,据说控制原理是相同的,但我的V3没有你说的现象。
估计是没有调整好。
关注中……

楼主:
呵呵,楼上兄弟,你动升降杆时,是两舵机联动还是仅有一只舵机动作??
      我的lama上动升降杆时 仅左边的舵机 动作,造成偏航。
                                 动副翼杆时也是仅有右边的一只舵机动作,造成偏航。
            不知道哪位高人 能给予 指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楼上兄弟,你动升降杆时,是两舵机联动还是仅有一只舵机动作??
      我的lama上动升降杆时 仅左边的舵机 动作,造成偏航。
                                 动副翼杆时也是仅有右边的一只舵机动 ...

一样了,我的也是升降舵和副翼单独调整时只有一个舵机动作。但是好像没有明显感觉偏航。

网友:
我也对这个倾斜盘有疑问. 论坛KA50兄说的.我想看下它飞机倾斜盘的大图,里面的结构是怎么样的?想了解下.望楼主能给放点图.谢谢

网友:
LAMA十字盘与运动方向

LAMA十字盘与运动方向

楼主:
对的,我同意楼上 模友的分析,但是为什么这么多lama的实际飞行情况却不是这样呢?
    貌是除了我的 lama存在偏航问题外,其它模友的都很正常啊。莫非是我人品太好了,呵呵
或许是 lama另有玄机??????
    再次发帖等待高人 解答。。。。。。

网友:
貌似没这么简单

网友:
没研究偶过,等待结果

网友:
楼上的各位大大:

你们既画图分析又粘贴V3的结构图片,来研究单个升降舵机怎么控制前进而不侧飞的问题,真是认真啊!敬佩中……
但是,各位大大,你们似乎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抛开这个前提你们永远也别想得出正确的答案。那个前提是:V3、V4是双桨机,它是不能用单桨机的那套理论来分析嘀!谁见到过飞行中的鸵鸟?它可是也长了对翅膀的哦!
你们谁有摄象机的话,请将V3、V4用鱼杆或棍棒之类的东西固定在半空中,与你的视线同高。再在旋叶的上方不远的地方均匀地吊挂几柱燃烧着的香,关闭门窗、人员请少走动,这样或许能模拟风洞出来。将两个旋叶的运动引起气流的变化过程在同一个画面拍下来后,再用慢放逐帧地播放观看所拍的画面。因为有烟的辅助,或许你就能明白其中的奥妙……

网友:
不偏航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ESKY的LAMA的上桨,不是由斜盘控制的

网友:
各位,LAMA的升降和幅翼控制是由斜盘和平衡杆协作完成的

首先你有没有观察到斜盘的控制臂是对称的,光靠斜盘是无法区分升降和幅翼的

我在把9094改4通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平衡杆相对上桨是正45度还是负45度,将决定桨的转动方向

而桨的转动方向决定哪个舵机是升降控制,另一个是幅翼控制.

更详细的资料请参考,直升机原理的陀螺效应

网友:
科乐科的lama 6
这种限位槽在中间的设计,是不是有改进呢,感觉说的有道理哦?

其实用esky lama v4 自己修改限位槽到中间,也应该很容易吧?

发现老外的限位槽是在两个舵机之间,动力双电机放在一侧,舵机放在一侧

不知道老外这样修改能有什么优势呢,谢谢!

楼主:
呵呵,看来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经过以上各位 模友的 解释貌似明白了些。
    但终究还是无法说各全貌。
回家再 研究研究去

    定 起来,定到有完美的解释为止,呵呵

网友:
FF6飞LAMA,V4,设了1--4混控!!!!!

FF6飞LAMA,V4,设了1--4混控!!!!!
你们说出现了什么现象???

推干,两舵一起上推,倾斜盘正前倾,LAMA,没有向正前方飞.而是向左前方飞!!!!!!!!!!

网友:
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描述来方便理解,虽然不是很准确的描述,但好理解.
当B桨的斜盘受升降舵机的控制向右前方倾斜,JJ也向右前方倾斜,同时随即A桨的平衡锤在陀螺效应作用下向左偏后方倾斜,由于平衡锤和A桨夹角是45度,因此A桨会向左前方倾斜,AB桨的合力使JJ向前方运动,副翼的原理也是如此,
由此可见,如平衡锤AJ桨系统不灵活,或A桨明显双桨,合力会发生很大变化,JJ会向45度方向偏航.

网友:
这个在n年前被讨论过n次的问题又翻尸出来了

平衡杆和上浆之间的夹角是45呀,当年喜路宝设计lama的精髓都让你们发现了

楼主:
翻页 我来

受楼上几位模友的提醒, 昨晚回去 琢磨了一晚上,
        考虑了 上桨, 平衡杆 ,陀螺效应,可以有个 比较另我信服的 答案,画了两张图(不知道对否)
欢迎拍砖

先看倾斜盘

先看倾斜盘

上旋翼处于副翼位置

上旋翼处于副翼位置

上旋翼处于升降位置

上旋翼处于升降位置

楼主:
呵呵,我昨天晚上 把lama拿在左手上,推油门到 中油门位置(不动其它杆)。
    左手模拟飞机的 俯仰、滚转动作,发现 一个小 缺陷。
    理论上,平衡杆由于 陀螺效应 不会改变其旋转平面。
    但是  实际中 动作很小时 平衡杆旋转平面变化不大,
               当动作较大时 平衡杆旋转平面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先锥摆,最终会慢慢恢复水平面位置。
    这样就有可能带来控制不到位,出现偏航等。

另外,由于lama的控制原理,是否会造成 飞航线时 偏航等原因呢???
因为上桨产生的 转矩 M3 总是 于机身 倾斜轴 (轴2)呈45度角。

  小弟不才,不知道是否有 不对的地方,望 广大模友 努力拍砖,尽早拍出 真理来

楼主:
另外,财神给加精 令我倍感意外啊  ^_^

网友:
参考一下国外的blade cx2

国外的blade cx2

这种斜盘限位空居中的控制方式,对舵机动作产生斜盘倾斜的修正,是不是比esky的要合理一些呢?

老外改的无刷lama blade cx2

esky的lama
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php?aid=24670&noupdate=yes

斜盘限位空是斜45度的,是不是限位孔对斜盘的校正不够明显,容易造成偏航问题呢?

网友:
n年前被讨论过n次的问题,不过这次各位高手解答全面

网友:
貌似lama的斜盘有自己动手改的潜力

网友:
有一个问题提出来请21楼考虑,根据你的图,适合实际esky lama3 一样的,但实际中舵机2是控制俯仰的,但是根据21楼的解释好像是控制侧飞的,不知怎样解释?

网友:
这个问题,我困惑好久了。希望ESKY的厂家来为模友们讲解一下。我们期待。

网友:
继续学习。正在自己改个玩具LAMA  希望能解决散热问题(这个已经解决不增加重量提高机体的硬度,打算下一步改良成硬盘盘片,减轻重量,更高的强度),外带自己打算做个发光桨叶系统,这个构思好了。但是喇嘛的4合一太难收了。。。还有舵机电池。都抢不过别人 倾斜盘(不知道这个东西自己好不好造。正在构思。学习大侠做450里的经验,想不购买成品,自己做个倾斜盘,但是没有床,那就要多动脑子了。希望有人提点。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请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4

网友:
我的lama3也偏航了 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
32楼的兄弟,你的老贴说的的确不错,平衡锤的位置是上浆旋转方向的前45°,如果说桨是12点6点方向,从顶上看,如果逆时针旋转,平衡锤就在10点半方向(esky v3),如果顺时针就在1点半方向。这确实没错。
但是请留意,我提出疑问的图是根据lama v3绘制的,从上向下看上浆是逆时针旋转的,如果机头12点方向的话,俯仰舵机是在左边。
因此您的那个帖子还是没有回答到我的疑问,如果其他解释还请赐教。

网友:
留名关注,我也想弄个LAMA

网友(2009-06-29):
26楼那位兄弟说到的那个JJ的斜盘和COLCO LAMA6的斜盘差不多啊,都是斜盘限位空居中,估计COLCO LAMA6 按照人家的设计的,呵呵!!不过这个COLCO LAMA6可没有偏航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