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都是用什么器材来研磨洗刀和钻头的呢

楼主(2008-11-10):
如题,想买一台研磨机,各位给点意见吧.

我在网上看到过外国人研磨洗刀的视频,那种可以固定洗刀,然后能调节角度的很不错呢.

网友:
如果单是磨铣刀和钻头或车刀,用砂轮机就足够了

网友A:
咱孕妇斑竹说的对,磨磨铣刀和钻头或车刀,用砂轮机可以了,磨时两手并用,一手抓东西磨,一手辅助另一手并靠着砂轮机防止双手抖动,这样练习多次,慢慢的就学会折腾砂轮机了:
至于磨时刀具的角度问题查下资料,别把角度磨的相差太多,不然要么进不去要么就崩刃!

网友:
磨铣刀 车刀 钻头 是个大麻烦呢 ..... 技术没有到师傅级.......磨出来要求不高能用 想磨到师傅级像我这样手工不行的又磨不了 最好的是买个工具磨  可是那家伙贵地很 1万-3万 ................不过我现在车刀自己砂轮磨 铣刀用废了就重买 钻头打算买个TAOBAO上那个专门磨钻头的设备  小直径的1300 大直径的6000多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咱孕妇斑竹说的对,磨磨铣刀和钻头或车刀,用砂轮机可以了,磨时两手并用,
一手抓东西磨,
一手辅助
另一手并靠着砂轮机防止双手抖动,
这样练习多次,慢慢的就学会折腾砂轮机了:
至于磨时刀具的角度问 ...

3只手
我没有第三只手,我用脚靠着砂轮机防止双手抖动可以哇

楼主:
我磨了几次雕刻刀,都不同心,水平太差了.有没有比较便宜的机子,或者固定钻头再磨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磨了几次雕刻刀,都不同心,水平太差了.有没有比较便宜的机子,或者固定钻头再磨的东西.

不用别的机子,,,有车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只手
我没有第三只手,我用脚靠着砂轮机防止双手抖动可以哇

他说的是  不拿筷子的手L,捏住钻头尾部,拿筷子的手R,拇指和食指捏住钻头,中指,无名指靠在砂轮机的砂轮护板上

(让大家见笑了,我左右不分,还是有B照的,不过LIFT和RIGHT在哪一面我是知道的)

网友C:
磨的时候基本是L手在动    个人觉得  从下往上磨比较容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磨的时候基本是L手在动    个人觉得  从下往上磨比较容易

好象是从上往下磨比较合适,,,,,,

网友:
磨钻头要对称,主要是要修磨横刃,不修横刃的钻头,不会好用,由其大点的钻头和用短的钻头一定要修横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象是从上往下磨比较合适,,,,,,

磨钻头不是每个师傅都一样的  以前我们车间里2个磨钻头磨的好的   一个是从上往下  一个从下往上        我说的上 是钻头顶端

左右对称,  不知道我眼睛太好还是太差的缘故   看钻头  永远是一边在低些  新钻头也是

还有开排屑槽也很重要   5MM以下的  真的不太好开     我通常用切割机开

网友:
我是用这个磨,可以装在钻铣床上也可以夹在车床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磨钻头不是每个师傅都一样的  以前我们车间里2个磨钻头磨的好的   一个是从上往下  一个从下往上        我说的上 是钻头顶端

左右对称,  不知道我眼睛太好还是太差的缘故   看钻头  永远是一边在低 ...

我说的从上往下磨的意思是从韧口开始磨,,,主要是磨蟹的时候产生很大的热量,重下磨到上面时,磨到韧口就退火了。。。。(大钻头

尤其明显)

对寸有要求的我就上车床校正或者直接上工具磨,,,,,,,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从上往下磨的意思是从韧口开始磨,,,主要是磨蟹的时候产生很大的热量,重下磨到上面时,磨到韧口就退火了。。。。(大钻头

尤其明显)

对寸有要求的我就上车床校正或者直接上工具磨,,, ...

试一下用砂带机,散热好又安全,只是不能磨横刃和群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试一下用砂带机,散热好又安全,只是不能磨横刃和群钻。

此机机俺还真的没有啊,,,,,,,另外,,是不是磨起来会很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机机俺还真的没有啊,,,,,,,另外,,是不是磨起来会很慢啊?

你看一下‘刀友-刀文化主题论坛’有很细致介绍和图片,磨东西不慢。我DIY过几个挺好用,没有过程图片,因为不舍得买相机,有点私钱都买工具和零件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F:

有没连接啊???哪里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没连接啊???哪里挖???

我不会发链接,发个网址----www.knifriend.com

网友:
一手拿钻头,一手摇砂轮,连电费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会发链接,发个网址----www.knifriend.com

好地方!

网友:
砂轮机 手持磨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的意思是一手辅助另一拿刀具的手,并靠在砂轮机上防止抖动!

网友:
回复 网友H:

呵呵,钻头的端刃,进刀的角就比后面的辅角高的,不然的话这钻头后角抵住怎么也钻下去的,所以磨时要适当的低些,但如果磨时高低相差太多又不行的,钻时会造成崩刃的!
另外就是钻头的两边磨的要对称并定心,如果把钻头的中心磨偏了,那打孔接触工件时是怎么也定不了中心的,总在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