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相机可以多张的连续自拍?

楼主(2008-11-11):
哪款相机可以多张的连续自拍?   我的数码相机只能连续自拍3张,而且连拍的间隔时间不能设定,请问哪款相机可以多张的连续自拍并能够设置间隔时间?只要相机有电,有储存空间,就可以连续不停的拍摄?谢谢!

非常感谢! 有这功能的相机对航拍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
佳能A系的最大可以连拍10张

网友:
佳能  40D 可以超高速连拍

网友:
我用的索尼T300完全符合楼主的要求

楼主:
你们大家都误会我的意思了,特别是三楼,说的完全不是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将相机设定好,每隔十秒钟拍一张,张相机装到飞机上,相机就这样不停地拍下去。

是不停地,每隔十秒拍一张,不停地拍。飞机在天上飞,相机就不停地每隔一定时间,一直地拍下去,不停地拍下去。

我设定它每隔几秒拍一张,它就每隔几秒拍一张,不停地拍,不停地,不停地。。。。

大家明白了吗?

网友:
你只能选佳能佳能EOS-1Ds Mark III了,2190万像素,自拍设置10秒和2秒延时自拍,单机身48000元左右。

楼主:
晕。。。。。。
没有千多元的吗?

网友:
我也和楼主一样的想法,目前确实还没找到这样一款相机,即便有,都太烧钱。
后来拆一个机械定时器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想机快门线引出,开关触点设在定时器的某个齿轮上,尽量记触发时间合符要求就行。(只是想,还没来得及去做,呵呵。)

楼主:
好奇怪相机开发商没有做这样的相机  其实只是改一下程序而已

网友:
今天收拾小储物盒时看到几个9克舵机,突然间想到简单改造应该可以满足楼主要求:
1、把上舵盘的那个齿轮上的定位突起剪掉;

2、找个合适的东西把它的孔稍稍扩大一点,让它能在原来的轴上顺利的转动;

3、找点细钢丝(我用的是吉他弦)做个简易的轻触开关,同时把相机的快门线引出来接在这个开关上;

4、在舵机中间的红线(电源)上接一个30欧的电阻。

我把这个小玩意接在第6通道,可以通过襟翼旋钮细细的调整它的转速,以便让它能够又快又好的不停的完成快门动作。

网友:
不知道加电阻是什么意思?还请告知!

网友:
最初没想到要加电阻,改造后一接上电才发现舵机转速比需要的快。平时看舵机广告了解到舵机在较高电压下转速和力矩都比低电压下快(大),于是想到给它串个电阻降降压,最终试验成功。

楼主:
 我终于找到比较合适的拍照工具了  那是诺基亚的6220C手机,500万像素,,,很好用,哈

楼主: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十楼的朋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