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不是有环的发动机要好些

楼主(2008-11-11):
请问是不是有环的
发动机
要好些,我是新,买的发动机没有环,是TS 。飞固定冀
谢谢那个前辈指点,

网友A:
不一定!有环的一般活塞直径都比较大!有的直径小点的,要是再装活塞环,可能反而容易出问题!我也有个TS的发动机,它活塞好象是作成双金属的(紧配合上去的),活塞顶部和活塞体的材料不一样!
个人愚见,下面拍砖!

网友B:
有环的一般是四冲程的,优点是:工作稳定,缺点:功率低,寿命短。没有环的一般事两冲程的,优点是:功率大,寿命长,保养简单。缺点:震动大,噪音大。初学者建议电动机,维护简单,相对安全。要玩油动还是进一台两冲程的机器,价格便宜!

网友B:
上面说法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纠正!

网友C:
有环的好些!有环的一般排量较大的,和四冲的,有环的缸套是钢的,耐用,无环的缸套是黄铜镀铬的,铬层磨穿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