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主旋翼2个桨夹的那根轴叫什么?

楼主(2008-11-11):
那根轴歪了。
要重新买个新旋头?
有没那根轴换?

网友A:
那叫横轴,能换的
不知道你是什么机型 没有把握可以买原厂配件
财神,加分谢谢

楼主:
60#B
能用什么飞机上的横轴替代?

楼主:
把握几乎为0。
在淘宝看 了没卖60#横轴的
不知道013/14 016/17 黑鹰400 那个飞机的横轴能替代这个

网友B:
自己先用锤子把它敲直。还能用个一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