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为电直接受供电

楼主(2008-11-11):
最近发现直机在空翻时不够力,研究其原因,原来:空翻时油门为90%这时
电池
的电力骤降为11.8V,三颗
舵机
的摇臂为最大量,(前空翻)就在这瞬间的一翻,飞机上用电器的功率都达到了顶峰,这时就会导致电池功率不足的现象(就象一个水管上面开了很多个孔而导致水压力不足),整个飞机会变的很没力。改造方法是:拆一个旧舵机把线拿出来,拿一块1000AM以上的单锂电把正负极接在一条舵机线的红线正和黑线负上,把电调线中间的红线拆下包扎好后插回去,起动步骤是:把3.7V插入接受机的第七个预留孔中,这时陀螺开始起动,陀螺起动完毕后接电调电源,就好了。如果是负他八的接收就要用丫线来为3.7V提供接口。我的3.7V是旧锂电上拆的,改造完后电直会更暴力,大家试试吧!以上我经过亲自测试后才发的帖,有能力改的朋友顶帖,没能力改的朋友别拍砖啊!

网友A:
干脆一改到底,搞一个独立的bec算了

网友B:
你的方法完全不行
普通的模拟BEC,是线性降压
你加个3.7的电池,等于给电池充电一样
电池电压可能被冲到4.5V以上,反而加大BEC负担
只有BEC电压讲到电池电压以下,电池才发挥功效
.
以你的思路,其实加个大电容不就完了吗,不用加电池这么麻烦。

网友C:
接收和舵机是按照4.8至6V的标准工作电压设计的,单片锂电达不到要求,会降低接收的抗干扰能力,也就缩短了遥控距离,舵机的速度会变慢,扭距会减低。要决定是否这么改装,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

楼主:
电调的EBC已经被断开了啊!把三通道电调线中间的红线断开就切断了EBC的5V了,留下负极和信号线,3.7v与电调公用负极,怎么会冲电呢?拜托!真后悔发这个帖。

网友D:
3.7V不够,舵机力量和速度都会大减,反而起到相反作用。再说加个电池增加重量,翻起来更费力,好多高手暴力飞行也没感觉费力,主要在于手法和飞机调整,还有电池电机

网友E:
拜托楼主加一个UBE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