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楼主(2008-11-11):
      我买的E-SKY-LAMA V4由于是新手,在飞行过程,老是操作不好,随便按了按收机的伺服器倒置开关.造成严重后果,当时飞机就摔下来,经检查,4合一烧坏,前置电机烧坏,还好,电源没事,通过淘宝,新购置4合一,和一个前置电机,买回来后按说明书接好后,接上电源,4合一LED一红一绿不停的闪烁,感觉在自检,倾斜盘不停的在动,请问,我该怎么办?我不敢开机,感觉没有装好,请大哥大姐帮忙.        跪谢!!!

网友:
你要先开发射机,然后再接上接收机电源,否则自检过不了的

网友:
财神都来了,呵呵

楼主:
接收机开关开了,上面指示灯不亮,不知道是不是没电了...不记得应不应该亮了.电池就没怎么用过,应该是有电的

网友:
直接跟你说吧!你把晶体拔下来重新插上去,如果还是有问题那就直接换晶体,另外你不会是把4合1买错了吧?72的买成35或者40的?我想应该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就是晶体的事情!!!

楼主:
应该不会买错的,我是把老的发过去,店家帮我换的,应该跟原来的一模一样的,不可能买错的,那现在说来,应该是4合一的问题了?

楼主:
要不明天,我再买8级电池看看,是不是发射机没电了...应该可能要先确保发射机开了,再接通接收机电源

楼主:
现在确定发射机有电工作了,但还是不行,4合一LED灯还是不停的在闪烁,但多了一项,昨晚低层的主旋翼不转,今天接上去,还转两下,我油门放最低了,不应该转啊..........我不敢再开了,怕又出事,哪位大哥帮我一下

网友:
晶体配对了吗?必须使用一对发射和接收晶体。

楼主:
什么晶体配对? 你讲的是不是4合一里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确定发射机有电工作了,但还是不行,4合一LED灯还是不停的在闪烁,但多了一项,昨晚低层的主旋翼不转,今天接上去,还转两下,我油门放最低了,不应该转啊..........我不敢再开了,怕又出事,哪位大哥帮我一下

请告诉我:你懂电子吗?我想知道你在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以便能与你沟通将你那4IN1搞定。因为,现在你在论坛里发的帖都是一些表象,所以,无法对4IN1进行具体的分析。
还有,遥控器里的倒置开关都复位了没?

楼主:
我不懂电子的, 41N1我换了个新的,我装上去的, 遥控器的倒置开关请问复位是怎么样的? 我是右手油门,从左到右,现在情况是上下上下

网友:
你那新4IN1的外壳上标的型号是什么?和我这个一样吗?

请注意白色部分的黑体字,是FM72MHz。
还有,照片中印有E-SKY的上面,应该将接收机用的晶体振荡器插进去,你是不是将它忘了从烧坏的4IN1里拔出来了?
没哪个晶体振荡器,接收机同样也不会工作的。而且,通电后的现象就跟你上面描述的差不多哦!

楼主:
是的

我看了是FM-72MHz的

楼主:
你有QQ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QQ吗

对不起!我没有QQ。要不用论坛里的“短消息”来交谈?

网友:
接收机里晶体振荡器插了没?

网友A:
你是那里人?若在同一个地方,我现在休年休假,闲着哪!或许能……

楼主:
是不是你发的图,白字E-SKY上面空的那里面,有两个眼的?    我这里只能看到两个眼,里面没插什么东西...你说的晶体振荡器是不是应该插在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那里人?若在同一个地方,我现在休年休假,闲着哪!或许能……

江苏镇江

网友:
感觉水不足,最好找个人帮忙搞定。

楼主:
哎,我这里我也不知道谁会搞这个了,我们是小地方了,我在网上买的,没售后,自己也不是很明白了,真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你发的图,白字E-SKY上面空的那里面,有两个眼的?    我这里只能看到两个眼,里面没插什么东西...你说的晶体振荡器是不是应该插在里面了?

对啊!那里需要一个晶体振荡器啊!不然,4IN1是不会工作的!

不知道哪张清楚,就是这里需要插入一个晶体。
下面两张照片是插入晶体后的对比

楼主:
晕,卖我的人没有给我了,真晕  他为什么不给我...

楼主:
我里面没有的,是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里面没有的,是空的

晶体去哪里了?旧的4IN1没了?
因该从烧毁的4IN1里拔过来就可以了呀!

网友:
不给你是因为你只买的4和1……
你可以把旧的里面的拔下来插在新的上面啊。

楼主:
日的晶体在旧的4合一上面了,旧的4合一,寄给店家了,他说以旧换新,可以把4合一便宜卖我了

楼主:
重找了一下,发现一个上面写着"17 FM RX"反面是FM RX 72 . 130那个是不是晶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的晶体在旧的4合一上面了,旧的4合一,寄给店家了,他说以旧换新,可以把4合一便宜卖我了

赶紧与他们联系,请他们寄还给你。
不然,你只有花钱再买对(两个一对,一个发射(TX)用,一个是接收(RX)用)装上去……或许破财消灾,你的LAMA能飞得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找了一下,发现一个上面写着"17 FM RX"反面是FM RX 72 . 130那个是不是晶体?

就是它!
教你些电子方面的基本知识:FM——调频缩写。RX——接收晶体振荡器的缩写。72.130——振荡频率。

楼主:
随便插上去吗,有没正负级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插上去吗,有没正负级说法?

这种晶体没有正负之分,对准眼后稍稍用力插进去……再通电试试!记得要先开遥控器哦!

网友:
等你的好消息!

楼主:
好了,新问题又来了,感觉一切正常了,4合一,遥控器都工作了,但最上面的叶子不转,我开始也换了个电机的,会不会后马达仍然是坏的?没有其它的的解释了我觉得,看了下按装基本都是对的

楼主:
和平衡杆连接的这主旋翼不转,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大哥帮分析一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新问题又来了,感觉一切正常了,4合一,遥控器都工作了,但最上面的叶子不转,我开始也换了个电机的,会不会后马达仍然是坏的?没有其它的的解释了我觉得,看了下按装基本都是对的

以后修V3(其它类型的飞机也可参考)可以这样做:

1、将旋叶和马达从V3上拆除,以免突然的旋转而伤了人或毁了物品。用手拧V3的桨轴,观察能否顺畅地转动。

2、将马达与控制器分离,直接给马达(只能是有刷的马达)加上3~5V的电压,观察是否能运转、运转是否平稳、运转时有无异常响声……若不能运转的话,多半是马达坏了。常见马达损坏现象有:线圈烧毁(能闻到糊焦味)、电刷因大电流熔毁、异物进入或严重碰撞后磁体等破碎而堵转、高温退磁(能转但输出力矩小)。

3、准备个(买)电吹风用的12V(建议不要低于这个电压)电机,将其与有刷电调连接后,开启遥控器,通过油门杆的控制,观察电吹风马达是否能受接收机的控制和运转。用12V马达的目的是:该马达的内阻相对V3上的马达要高很多,消耗的电流也会小很多,所以,一般不会发生烧毁4IN1里的驱动电路的现象。

4、待2、3项都检测过、且能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再将V3组装起来。这时侯,V3上的旋叶仍旧暂时不装机。通电检测马达、舵机、联动部件等相关机械器件的运转是否正常、平稳。

5、前4项都OK后装上旋叶,将V3固定在一重物上,使V3运转时不会升空。开启V3整个系统,从侧旁观察旋叶有无双桨现象,若有,作相关的调整。若无,就可以进行试飞了……

暂时先说到这里,有问题再沟通解决。

祝一切顺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平衡杆连接的这主旋翼不转,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大哥帮分析一下了

刚才有事离开了……
你将旋叶全部拆除,再参看看上面的帖子检查一下V3。

网友:
LZ菜的厉害啊,不过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加油吧!  我做客服也天天遇到很菜的玩家, 美国人菜起来更叫人无语,脑袋简直是一根筋.  相对的,我觉得还是我们中国人好说话些,呵呵!

网友:
LZ朋友:搞定了没有?

楼主:
没有,目前没法诊断,后马达是好是坏, 顺便问下什么是V3?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目前没法诊断,后马达是好是坏, 顺便问下什么是V3?

V3是E-SKY的另一个型号的小电直,控制原理和配置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外壳和机座。你可以去E-SKY的网站浏览一番就知道了!这是它的网址:http://www.twf-sz.com/china/index.asp
你弄两节电池给那不转的马达通上电试试,看马达坏还是另有原因。
通电前将马达与4IN1分开。

楼主:
检查了,电机不转,可能是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查了,电机不转,可能是坏的

趁机换个无刷马达吧,以后你肯定会觉得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了,电机不转,可能是坏的

就是嘛!你看!本来就点小问题,被你叽叽歪歪地喊成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了……耐心点吗!
好了,马达自己会修吗?还是决定再买一个新的?建议你死马当活马医——自己动手修修看,没准能为你节省几十元钱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趁机换个无刷马达吧,以后你肯定会觉得值的

你好!换无刷马达估计费用要多少?谢谢!

网友:
貌似楼主的4合一 和控不是一个频率的

网友:
看到回应之后有点感动
这世上还是有好人的啦

网友:
你真够倒霉的,小LAMA都烧怎么多钱

楼主:
可不是,最新显示, 总共损失,两马达,一前一后,4合一全坏,没有一块板子是好的. 机身摔下来的时候摔了个大洞.

告诫新手们,遥控器上的倒置开关,千万不要乱动,会很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换无刷马达估计费用要多少?谢谢!

-----------------------

我是这样的,把坏得寄给店家,我出邮费,大概要花到22元钱,直接买 淘宝上要25元的样子,不知道25元包不包括邮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嘛!你看!本来就点小问题,被你叽叽歪歪地喊成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了……耐心点吗!
好了,马达自己会修吗?还是决定再买一个新的?建议你死马当活马医——自己动手修修看,没准能为你节省几十元钱哪!

-----------------------------------------

怎么修,我不会哎,当然是最好自己 能修了

楼主:
要学习啊,自己 真的好菜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学习啊,自己 真的好菜

在这里我想刺激你一下,就你那损坏的4IN1很可能就烧坏了两片7413和两个SS22,四个零件的费用加起来顶多5块钱就能修复!
想学电子了是不是?花30元买个简单的数字万用表、10元钱买把电烙铁和一些焊丝、再花几块钱买几把螺丝刀,多问问内行的人、上传些有故障的部位的、清晰的照片,或许就能从事简单的修理了!电子技术入门并不难嘀!

楼主:
   我花了140元买了4合一,我晕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