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新手请教雷鸟电池问题

楼主(2008-11-11):
小弟刚收雷鸟电直一个,自从收到至今一直没飞起来,老是油门推到一半就停机,经过各位大侠的指点发现还是
电池
问题,每天晚上下班试飞——————失败————电池充电(三块)——————早上拔下
充电器
上班,晚上回来还是不能飞,就这样每天晚上每两个小时起一次床换电池充累啊,今天分析原因发现是电池不存电的原因。电池是9.6V900mA15C镍氢电池组,各位大哥你们的电池也是这样吗?连一白天都不行吗?还是我遇见了JS啊?

网友A:
电池没容量了

楼主:
刚才充完电后立即加电起飞,可能是技术文体飞的不高,但也就5分中又断电了,取下电池用万用表测量电量10。42,这样的于电应该还能飞吧,是别的地方又问题了吗?对了电池是9.6V700mA镍氢电池组,就是JJ里带的那种。

网友B:
估计是电池没有容量了,LZ收的是二手的吗?
要不把油门微调往上调一下。

网友C:
电池问题

楼主:
哪位有雷鸟的大哥帮个忙,试一下你们的雷鸟推上油门断电时,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池,拜托了!

网友D:
有过同样经历!是电池问题,换锂电解决!

网友E:
换锂电,一切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