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X7会发出小声音的问题

楼主(2008-11-11):
买了个DSX7,不经意发现开机以后,会发出好像电流的“吱吱吱吱吱”的很小的声音!要靠近听。想问问不知到,大家有用着的,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我的DX7也有,应该是2.4G芯片的声音吧,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我的也有,后来没有了,因为烧掉了。。。

网友:
这个现象是正常的

网友:
dx6i 没有 是不是因为功率小?

网友A:
同有。是喇叭发出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有。是喇叭发出的声音

我觉的不应该是喇叭发出的!因为玩模拟器的时候就没有声音,因为高频头不工作。这就证明是高频头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的不应该是喇叭发出的!因为玩模拟器的时候就没有声音,因为高频头不工作。这就证明是高频头的声音!

对。

网友:
是2.4g高频声音,你进选模型的那个菜单,背面高频不工作,就没有声音,正常,高频都回有声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的不应该是喇叭发出的!因为玩模拟器的时候就没有声音,因为高频头不工作。这就证明是高频头的声音!

高频干扰喇叭。rcgroups(好像是)上有人把喇叭口贴上就没声音了

网友:
正常啊,我的也有声,声不大。

网友:
正常的,跟DX7是一样的毛病,你要是把背面的对码按钮按下去,声音还会变小,不信你试试。

声音变小的原因是对码状态下发射功率小, 所以SPEKTRUM曾经发过一个通告说用发射机架和发射机托盘的同志们注意了,飞行的时候别顶到对码按钮

网友(2009-06-08):
 前天入的DSX7也是一样有声音!应该就是高频的噪音吧

网友:
你们的DSX7玩油直 设置熄火降落 和 引擎熄火 开关了么

网友:
我的DX7有同样问题

网友(2009-09-25):
我的也响,不过电池电压降到11V左右的时候就不响了。

网友:
由此证明DSX7的发射功率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