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40 LA的机器的寿命多少?

楼主(2008-11-11):
os40 LA的机器是不是寿命很短?大概能用多长时间?请各位高手说说?这个机器的动力是不是不好?能拉多重的飞机?

网友:
嘿!嘿!沙发!
40级练习机没问题,2500克左右.
初级练习机用的发动机,没轴承,耐摔耐用工作稳定;较重.

楼主:
谢谢,我的飞机1300G左右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飞机1300G左右可以不?

1300G是不是空机呀,我说的是全装备2500G,
发动机就四百多克!加四个舵机,接收机电池就一千多克了.

网友:
  OS40LA很轻的发动机,比带轴承版本OS40FX轻的。
OS 55也才400多克
OS 40LA 更是不到300克
OS 40la 我感觉是比三叶耐用的,我用的OS15 也是没轴承的,但是一个顶2个三叶用。活塞汽缸好才是关键。